FSMC模块的FSMC_INT有何用,好象是供NANDFLSH使通用的

楼主(2008-08-15):
FSMC模块的FSMC_INT有何用,好象是供NANDFLSH使通用的
但找遍资料也没有说它是做什么的,怎么用,如何接,啥都没有!
请ST的技术支持给解答一下!
技术支持
做什么
如何
资料

网友A:
没人解决啊! 唉!

网友B:
两者一般都可以接到NAND flash的R/B上的
我看ST的评估板STM3210E-EVAL上外挂的NAND Flash的R/B信号接到一个跳线jp7,由跳线的状态可以选择接到FSMC_NWAIT或者FSMC_INT2。根据ST在FWLib2.0中给出的对外挂NAND Flash操作的例子,是针对要把jp7放到1-2的位置,即NAND Flash的R/B是接到FSMC_NWAIT的。
对于NWAIT的使用,好像是说当FSMC_NWAIT是低时,FSMC自动插入等待状态,来协调FSMC和外挂memeory的总线活动。
但是如果是INT2/3接到NAND Flash的R/B,(比如万利板子上的),则需要firmware自己去check外部NAND Flash时候ready,然后再后续操作吧。我这里有代码验证过,确实如此。
另外从INT2/3这两个信号的名字来看,似乎有中断的意思?不过从data sheet上确实看不到什么信息,讲的不清楚。

网友C:
就没讲清楚所以才不明白!真是狂晕啊!
为了保险我还是用IO判忙吧~

网友D:
对的,要是你的R/B接到了INT2
你就用INT2对应的I/O口来判断一下是否busy:
例如对应以上page wirte的时序图,可以
1. /* Page write command and address */
2. /* Write data */
3. /* write confirm code */
4.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G, GPIO_Pin_6) == 0 );
5. /* Check status for successful operation */
如果R/B接到了NWAIT,就不用以上的4了,FSMC会自动插入等待

网友E(2008-12-12):
如果R/B接到了NWAIT,FSMC会自动插入等待
这样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