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I2C不得不说的事...

楼主:
前些天赶时间用硬的I2c1驱动a,b,c.

a和b可以通信,就c不行,

而b和c只是数据的定义不同,其它的都相同,碰到这个问题

调试了几个小时,还是没调通,反而烧了硬件I2c(SDA始终是高电平),痛苦.不得已,只好用模拟的,调通了.

今天正好有点空,想想有硬的不用,太不甘心了.

于是冒着生命危险,继续用I2C2,而,又出现了预想不到的问题:

c通信4次后通信第5次卡在了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上
这里是检查SR1=0x01 和 SR2 = 0x03

见鬼在此处下断点后又跑过去了.

重来,不下断点还是卡在此处,一下断点有跑过去了.

没办法,在观察得寄存器的值,设置两个全局变量,保存SR1和SR2的值

在来,下断点,终于发现寄存器的值不对了:

SR1=0x41(错误),SR2=0x03(正确)

SR1=0x41,说明接收寄存器非空,见鬼了,接收到的是0xff

后来忽略此处,发现可以和b和c通信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请楼主把你的器件寄来,我帮你调通

记得我曾经发过这样的邀请,但没有收到响应。

我们正在重写I2C的库函数,可以把你的情况作为一个特例处理。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3&t=3165968

网友:
哈哈!你可以把完整程序贴出来!!

                                 等你!

网友:
做好了当然会贴出来,但我需要时间和器件做测试

                                 没有大家的配合和帮助是很难又快又好地完成。

网友:
抱歉.这个样品很难买到的,手上就几片

网友:
看波形是王道

                                 另外,st那个demo,用的时候,最好把IDE的优化关掉。我就碰到过,在IAR4.2下面,不优化和最高size优化都运行正常,但是在IAR5.2下,打开size最高优化,就跑死在某个while那里。观察波形,知道了原因。

网友:
如果楼主不方便寄样片,是否能告诉我们你的联络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派工程师到你那里现场看看,协助解决问题。

请发邮件到: mcu.china@st.com

网友:
STM32 的I2C 没问题的!

                                 可能使用不习惯,但没问题的。之前好多人都讨论过了。

网友:
STM32 的I2C

                                   STM32 的I2C从硬件角度,可能没有大问题,但是从使用角度来说,看样子确实难把它用起来,以及把它用好;或者说它的使用友好程度不够。

网友:
重写了相关函数,只检查了必要的标志,测试了一段时间...

还没发现问题...
香版,邮件已发.

网友:
有一招可看看I2C程序是否健壮

                                 用镊子碰碰SCK,SDA。偶尔把SCK和SDA短一下,看看I2C程序是否还能读出或写入数据。

网友:
不好意思,请lixun00再发一次邮件

                                 我到现在也没有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