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定义一个在代码中的数组?

楼主:
以前C51中这样定义的:uint code Parameter[5]={
    1660, 1040,  300,  100,   50}
现在在IAR中定义不行啊。

网友:
const只是定义为常数吧

const只是定义为常数吧,并不是真正把数组放在code区
我碰到个问题就是要把数组定义到code区,函数调用时只需要传其地址进来,但用const无法去地址 如 const u8 Z[]={},  进行&z[0]操作错误的 如何实现 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还可以绝对定位数组,以便进行flash擦写操作,断电保存数据

#include "absacc.h"

const vu16 Parameter[512] __at (EE_Addr_DEF) =
{
};

网友:
奥,不错,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把字数组变成字节数组?

                                 TO: 21ele 就这样定义const vu16 Parameter[512],可是我想把它们发送到SPI FLASH保存,例程Flash 写是按照字节数组编的,字节数组发送方便。这就遇到字数组转成字节数组的问题,有没有好办法呢?

网友:
能不能定位程序的地址啊

                                 能不能定位程序的地址啊

网友:
IAR我不懂

在GCC里,用CONST是不管用的,需要用库文件里的宏,这样才能实现CONST型变量的生命,以及读操作。
或许IAR也是这样,你可以查看一下安装目录下的头文件啊~~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