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GPIO如何做成双向IO,如访问DS1302等,或模拟I2C? ...

楼主(2008-12-09):
STM8S的GPIO如何做成双向IO,如访问DS1302等,或模拟I2C?版主指点
STM8S的GPIO如何做成双向IO,如访问DS1302等,或模拟I2C
STM8S的IO设置有方向,我写时设置输出,读时是否要设置为输入?
还是只要设置为开路输出就可以读写?请版主指点.
如何

网友A:
设置为开路输出并外加上拉

网友B:
如果GPIO设置为开路输出并外加上拉,先前输出为0是否读出老
如果GPIO设置为开路输出并外加上拉,先前输出为0是否会读IO时老是为0?

网友C:
GPIO设置为开路输出并外加上拉,这条线上的所有信号是线与
因为是线与,先前输出为0肯定是始终读出0。
只有输出1,才有可能在外部其它电路输出0时读出0。

网友D:
加上拉
加上拉是该加3.3V上拉还是加5V?DS1302的工作电压好像是5V的

网友E:
需要3.3V就上拉3.3V,需要5V就上拉5V

网友F:
怎么读出来的全是1呢?
我怎么读出来的全是1呢?

网友G:
发送方发送的全是1,当然接收方读出来的全是1!
只有发送方发送0,接收方才能收到0。当然如果发送方发送太快,接收方有可能会没有收到。
请用示波器看看线上的实际波形。

网友H:
谢
好的,我再试试看

网友I:
STM8S的GPIO如何做成双向IO,要这样.
STM8S的GPIO如何做成双向IO,要设置为开路输出,读时要先输出高电平(就是输出1),如果输出0就被开漏输出拉在低电平不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