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plicationPSR的Q标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7):
请教ApplicationPSR的Q标志,是什么意思?
请教Application PSR的Q标志,是什么意思?
Program Status Registers中的Application PSR寄存器的Q位,
手册上解释为Sticky saturation flag.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标志
手册
寄存器

网友A:
什么出处?什么手册?

网友B:
在ARM V7-M Reference Manual 中就有

网友C:
我说呢,还没有时间去看这个资料

网友D:
做Cortex M3的支持,不看其老祖宗的法典好象不太妙啊,呵呵

网友E: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re:
Sticky 标志
<Cortex-M3 技术参考手册>---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

网友G:
涉及到几条指令,若真要详细了解,建议系统的看一下手册
下面是手册上的原文:
The Q flag is set if the result of an SSAT, SSAT16, USAT or USAT16 instruction changes (saturates) theinput value for the signed or unsigned range of results.
具体还要结合指令来看,一般使用没必要了解,只要知道前面四个标志位(NZCV)即可。

网友H:
这东西不懂啥用

网友I:
谢谢netjob,谢谢各位
谢谢netjob,谢谢各位。
基本知道怎么回事了。
具体作用还要看相关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