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宏定义的根据是什么?看了一下数据手册,不明白.

楼主(2008-12-16):
请问:这些宏定义的根据是什么?看了一下数据手册,不明白.
/* RCC Flag */
#define RCC_FLAG_HSIRDY ((u8)0x20)
#define RCC_FLAG_HSERDY ((u8)0x31)
#define RCC_FLAG_PLLRDY ((u8)0x39)
#define RCC_FLAG_LSERDY ((u8)0x41)
#define RCC_FLAG_LSIRDY ((u8)0x61)
#define RCC_FLAG_PINRST ((u8)0x7A)
#define RCC_FLAG_PORRST ((u8)0x7B)
#define RCC_FLAG_SFTRST ((u8)0x7C)
#define RCC_FLAG_IWDGRST ((u8)0x7D)
#define RCC_FLAG_WWDGRST ((u8)0x7E)
#define RCC_FLAG_LPWRRST ((u8)0x7F)
手册

网友A:
HSERDY是RCC_CR中的第2位...

网友B:
可以看看 的那个 "STM32 HELLO WORLD!"
里面有个STM32 头文件。在ARM版面论坛。

网友C:
我下载了,但没看.看看去.谢谢啊。

网友D:
hello world能看明白,但STM32的库,我看不明白.
我想用他的固件库,很多定义不是很理解啊...
搞糊涂了...

网友E:
难道就不明不白的用库?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