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申请到ST的MEMS传感器

楼主:
请大家邦个忙,对ST的MEMS的传感器很感兴趣,型号为:LIS344alh三轴加速度计和LISY300AL陀螺仪。以前用的是Freescale的MMA7260和村田的ENC03M。数据手册的参数显示ST的传感器性能比我原来用的好,想测试一下,可国内没有可以少量订货的供货商。

不知道ST怎样申请样片,劳乏知道的或者ST的工程师能帮助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哪玩意价格特贵,可能申请不到

                                 以前公司买了一个做实验,花了100多美金。

网友:
请打电话联系万利的工程师

                                 请打电话联系万利的工程师

网友:
ADI也有的,

                                 ST的集成化高。这类东西比较偏,一般人用不到。

网友:
其它公司也是高集成化的

对比ADI的MEMS,ST的可以使用3.3V供电,方便和STM32的ADC接口,
比5V的ADI传感器方便多了,另外比ADI的还是便宜多了。

网友:
电话联系万利的工程师

                                 请问万利负责这个事情的工程师怎么联系呀?

网友:
现在不贵了吧

                                    7260已降到RMB30了

网友:
7260的价格

淘宝上7260的价格10元的都有,可是它的噪声太大了点。和ST的加速度计比
性能差了些。

网友:
万历的工程师,怎么联系?

                                 万历的工程师,怎么联系?

网友:
到ST去申请样片了

                                 看到网上有介绍去ST网站申请免费样片的,就也注册了一个,结果LIS344alh和LISY300AL都不提供样片,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量产呀?

网友:
找代理商申请

                                 这几个东西都不是很贵

网友:
找哪个代理商

找哪个代理商呀?我是个人DIY用的,用在平台稳定系统上。能推荐个代理商吗?

顺便说一下,测试结果和测试电路板将全部公开,方便推广这两个MEMS传感器。

网友:
打万利的电话025-83235502

                                 打万利的电话025-83235502

网友:
有Email地址吗?

                                 有Email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