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SDIO读写SD卡的例子吗?

楼主(2008-12-17):
有SDIO读写SD卡的例子吗?
关于文件系统(FAT)好烦啊,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的,
系统

网友A:
SDIO读写SD卡的例子
stm3210e 评估板带的msc例子有用到 sdio 都写 sd 卡的例子
可以到st网站找找.

网友B:
没有带文件系统的
文件系统好难搞啊,搞的头都大了,不知道有没什么参考的

网友C:
参考有
1、微软的权威文档,关于FAT16/32。
2、有一个AVR下的开源的作品,老外写的,名字忘了。

网友D:
SDIO读写SD卡的问题与是否有文件系统无关
使用NAND也可能使用文件系统,使用任何存储设备都有可能使用文件系统。

网友E:
读写SD卡已经成功了
读写SD卡已经成功了,想做个文件系统在上面,找了好久,资料就找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