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是否坏了,困惑不解的现象?

楼主:
                                 最近出一难堪的事情,项目调试完一阶段,客户过来查看。原来一直在STLINK-2下仿真包括下载到FLASH断电后重新启动都正常,只是无拔掉20针仿真线。客户查看的时候我把仿真线去掉了,但程序不工作。查看连接BOOT0也是接地啊正常。并且原来我断电重启也正常,排除程序问题。现在唯一区别就是我把仿真线去掉了,就不正常。我用示波器测试复位电路(10K电阻和1UF对地电容),复位脉冲存在,只是高电位RESET电压2.75v,VCC是3.25V.然后我断电用万用表通断档测试RESET和VBAT脚正向导通(红表笔接RESET黑表笔接VBAT)反向不通,很是奇怪。然后我把电池去掉(电路板上面电池3v,正极接vbat负极接地),测试RESET电压才2v,我用的芯片是103vbt6,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了?程序中无启动看门狗无配置电压监测。一切是复位默认状态。

网友:
项目急,急盼回答在线等

                                 如果我描述不清楚,请提出我详细回答

网友:
补充说明

                                 去掉电池后,RESET和VBAT完全不通了,但电池装上正向导通

网友:
斑竹请回应下,是否芯片坏了

                                 如果不是芯片坏了是什么问题?换次芯片不容易

网友:
没看到现场,我目前说不好

你可以下在一个最简单的程序,比如点亮LED,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请继续回答

                                 我把复位对地电容去掉,RESET电压正常。重新换一电容焊上后仍然把RESET脚电压拉低

网友:
复位脉冲有多长时间?

网友:
现在换104电容

网友:
原来是105电容

网友:
为什么?急盼

                                 程序下到FLASH后不脱离STLINK2,断电重新上电可以从FLASH中运行,一旦拔掉仿真线,芯片不工作不起振,复位电路很简单10K和1UF电容组成复位电路.把电容去掉RESET上面的电压正常,但芯片也不起振.电容重新焊上复位脚电压拉低变成2.5V左右,电容换了好几个换成104也不行105换了好几个情况依旧

网友:
你能确认是复位的问题吗?

                                 检查过复位脉冲有多长时间?晶振是否起振?VDDA是否接好?

网友:
VDDA是好的3.4ms复位脉冲

网友:
去掉仿真板后RESET上的电压变为2V左右

                                 上电后观察复位脉冲时间是3.4ms,VDDA电源是好的3.256,插上仿真线也就是从STLINK2引出的排线,但无启动IAR软件,断电再给电后正常,RESET上的电压是3.33V会不会我目标板上一套电源,仿真板上的复位电路和我目标板上的冲突造成.但现在把仿真板排线去掉就不对了,不工作

网友: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

                                 至少是复位、供电和JTAG部分。

网友:
估计是楼主的电路问题。

是复位电路设计出问题。  而且你用电阻、电容做复位电路这也太离谱了吧!

JTAG的复位与CPU的复位同步就可以了,
因为JLINK有复位MCU功能,很多时候仿真时MCU的复位电路要断开,或跳开跳线。等程序开发好后,拔掉JTAG,并把复位跳线接回。

网友:
一般 nRest与REST通过一个小电阻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
阻容做复位电路离谱吗?

                                 我过去用许多型号单片机,片内带低电压检测的都是这样用的,RC电路做复位有问题吗?难道ST不是这样有特殊要求,电路图很简单的。供电5V电源通过SPX1117变成3.3V,JTAG部分连接是按照万利上面所连接的,下载调试都无问题啊。

网友:
斑竹可以留个e-mail吗?我把电路图和PCB全部发给南京万利了

                                 如果是芯片问题,我直接换芯片关键是要判断好,至于16楼说阻容复位很离谱不敢苟同,用专用复位芯片大多淘汰了成本增加。我说的复位是给目标板复位不是给JTAG

网友:
"淘汰了成本增加"?

                                 那是啊! 反正电工开发的产品也买不来多少个钱!(根本就是垃圾嘛)

网友:
不要做无味口舌之争无意思

                                 关键是问题所在,找出原因,很高兴认识19楼留个E-MAIL

网友:
请在ST网站下载STM32评估板的电路图作为参考

我的email:mcu.china@st.com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3472.pdf

网友:
楼主估计没看到 JP10了的!

网友:
原因在调试系统的开关电源上

现象:
1.脱离仿真器,nRESET电压小于1.5V。MCU不能正常工作。
2.连STLINK仿真器,nRESET电压大于3V。MCU正常下载、工作。

检测步骤:
1.断开目标系统电源,检测nRESET对地电阻为6.5K左右
2.接通目标系统电源,测量nRESET对地短路电流为>2mA
3.接通目标系统电源,测量VDD对nRESET对地短路电流为0.3mA
4.接通目标系统电源,断开MCU nRESET连接,以上步骤符合欧姆定律

结论:MCU复位引脚部分功能失效或损坏

原因:
1.使用的开关电源没有连接零线,导致目标系统的地线浮空(连个电容的分压:110V交流)
2.由于计算机与目标系统的地线间存在110V电压差,当连接JTAG仿真器与目标系统JTAG相连时,如果底线没有首先连接,则先连接的信号线与仿真器信号线间的110V电压将导致信号引脚损坏(我们的仿真器的所有信号线可都加了保护的哟)。

解决方法:
1.使用良好的电源,特别需要注意零线的连接
2.确保计算机,目标系统地线间良好的电气连接
3.在带电的情况下尽量不要插拔没有保护的电缆连接器(USB是保护功能做的非常好的连接器)

如果做到以上几点,RS232,USB,JTAG等的带电插拔都是很安全的。

网友:
谢谢,本人开发经验不足,多多指教

                                 希望这个问题有丰富开发经验的网友多讨论下,开发过程注意事项。本人第一次使用STM32,希望多给意见。

网友:
只是不理解为什么连上STLINK2还是正常呢?

                                 STLINK2的NRST连上我的目标板后正常

网友:
re:25楼

因为nRESET没有完全损坏,可能输入保护部分已经失效但复位输入还能检测到。
对于仿真器复位输出来说,其复位是一个非常强的上拉(在几百欧左右),足以将你的复位引脚拉至高电平,不就使你在仿真器连接的状态下工作了吗?!

网友:
谢谢25楼

                                 以后是否用专用的复位芯片更好?或者这次我不用更换MCU,只需要更换复位电路就可以了呢

网友:
哈哈! 27楼~。

                                 “对于仿真器复位输出来说,其复位是一个非常强的上拉(在几百欧左右”

网友:
29楼是否对此问题有不同见解?

                                 请指教,或者有不同的答案。

网友:
偶只是观众!~。

网友:
技术问题探讨无妨吧,不涉及对方的专利或知识产权就可以

                                 呵呵技术有保留?我在广州大家可以交个朋友nylytz@126.com

网友:
或者项目一起合作,团队才能做大做强

网友:
没有错啊,PP输出+串接的保护电阻差不多啊

哈哈

网友:
没下文了。

网友:
请35楼详解?

                                 楼主详细解释,如果对27楼的解释有疑问,请给出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
没问题

                                 我的很懒,一个4K7电阻上拉,再用0.47uF电容去耦延展,手工焊了3块板,均运行正常。刘工所说问题确实必须注意,无地线时,电脑开机时连接顺序必须是:1,目标板与仿真器连接。2,仿真器与电脑USB口连接。3,接通目标板电源。目前我得到的教训是:电脑的一个USB口挂掉了,当时目标板电源接通,插入USB口时啪一声,电脑蓝屏了,再开机那个USB就没反应了。破坏公物不说,弓腰到桌子下插USB线不太舒服。

网友:
电脑蓝屏问题我也遇到过,并且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