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给内存里一个u32的变量赋值的操作能够被中断么?
xiaobao114
xiaobao114

网友A(2008-12-15):
给内存里一个u32的变量赋值的操作能够被中断么?
给内存里一个u32的变量赋值的操作能够被中断么?
我在中断的外面对一个u32的变量赋值,会不会在外面赋值一部分的时候,进了中断。这样,我在中断里面读到的这个变量值就不准了
恳请高手指教
u32
内存

网友B:
若是两条指令以上完成此操作,就可能被中断。

网友:
不同的CPU,不同的编译器,结果也不同

网友C:
若是中断程序 完好的保留了现场,则没问题
当然,会因其他原因改变的寄存器除外

网友D:
楼上何方神圣?为何有此签名

网友E:
那“神圣”是你的IE

网友F:
在别处看到说编译紧缩模式(即非对齐),会造成分两次操
在别处看到说编译紧缩模式(即非对齐),会使得位置不在4整数倍的变量分两次操作。
STM32会这样么?
STM32对一个u32变量赋个常数是原子操作么?

网友G:
和排版无关,Cortex M3中u32变量赋常数一般应是两条以上指令

网友H:
不会的
32位CPU,对32位变量的操作必然是原子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