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2僵住了

楼主:
UART2僵住了

用STM32F103,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正常状态下,uart2定期发送一些数据出来. 因某种未知的原因,发生了奇怪的状态:
软件上的发送流程还在进行,但是端口上没有数据出来.确认了CR1,CR2,CR3,BRR,GPTR都未发生改变.uart2对应的IO口属性未改变.Remap寄存器未发生改变.并且uart1和uart3也在正常工作. 甚至uart2的Rx也能正常地收到数据.唯一不同的,就是uart2-Tx没有数据出来.我保证,确实往uart2-DR送数了.在发觉僵住后,我按下一个按键,它会触发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只有一句话: USART2->DR = 'D'
但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候只能复位,复位后就正常了,过一会,又再陷入不正常态.
同学们,谁能帮我解开这个迷?

网友:
请检查错误状态寄存器是否有未处理的错误位

网友:
你使用的是哪个引脚?

                                 初始化时是否打开了对于的IO口的时钟?

网友:
初步找到原因

uart2的TX脚是与timer2的ch3共用.好像是受了后者的影响.我不确定ch3应该如何关闭或启动.按datasheet,在一个管脚上同时启动两种功能,其结果不能确定.
在程序的另一个逻辑里,有对timer2反复做更改\设置动作. 现在,去除这个动作,TX就正常了.

如果有进一步的心得,我会向同学们报告.

网友:
我也遇到了问题

                                 我用STM32F103R8T7 它的USART跟CAN口在哪里呢 看手册有好几对 但是器件选型手册上 说每种一有一个呢。。。。。那个引脚重映射到底什么意思呢,,,我没写过程序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搞明白了

有个建议 手册引脚的功能能不能一类类的分开呢 48 64 100 144这几类 这样对初学者的理解可能好点,嗯虽然可能没有现在的简捷

网友:
STM32各种封装之间的管脚功能是互相兼容的

不必按照管脚数目去分类。

下图是STM32的36、48、64和100脚封装的管脚分布图,图中蓝色线是GPIO管脚,红色线是电源和地线,粉色线是特殊管脚;而且管脚多的封装中,多出来的管脚的方位与管脚少的封装中那些相同管脚,不会互相交叉,这样非常有利于设计人员重新设计升级产品。从图中可以看出,STM32的管脚利用率是非常高的,80%的管脚都可以作为GPIO端口。

网友:
很有帮助

                                 如果早发现这图就不用花那么时间 还担心了很久呢 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