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DSP中FFT变换结果和matlab不一致问题

楼主:
  因ST 提供了64,256,1024点的基4 FFT 函数且使用汇编实现,速度方面比较
高,可是在试用时发现LBUFOUT中的数据怎么和matlab FFT的结果不一样呢?(LBUFIN 中的数据保证输入ST FFT 函数的值和matlab中的值一样,只是matlab中值带小数部分)

网友:
把LBUFIN贴上来。

把64点的截图贴上来,还有是matlab结果。比较一下。
64点FFT是没问题的。

网友:
数据定了 Q为没?

这个有谐波。 先用个单一的正弦波数据试试。

还有输入数据要定 Q 位才对。

网友:
还有输入数据要定 Q 位才对?

                                 什么意思?能细说下吗? 谢谢

网友:
比如 高电平和低电平!

都说 高电平是1和低电平0!

那到底是多少? 是吧?

到定Q,  就可以具体决定了, 例如3.3V ,5V,........220V....

网友:
很多DSP库为了计算结果不太大,是做了归一化处理的,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matlab是真实值,而ST dsp结果是定点运算,它为了提高定点舍入误差,数据左移动32位,这样精度就提高了。

网友:
这个数值,并没有意义,你经过各次谐波/基波幅值

这个数值,并没有意义,你经过各次谐波/基波幅值 才有意义啊

你可以仔细了解一下FFT含义就是知道各个频率成分,数值只有比较后才有意义啊
呵呵,你对FFT含义根本就没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