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模式读写SD卡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
用ST提供的SDIO库函数读写SD卡老是不成功。
测试代码如下:
  while(SD_Init()!=SD_OK);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4b);
  SD_SetDeviceMode(SD_POLLING_MODE);
  while(SD_ReadBlock(0,(u32 *)TestBuf,512)!=SD_OK);

有调通过的高手能指点一下么?
调用SD_Init()之后是否还需要其它的操作才能正常读写SD卡,原来用SPI模式很好用,到SDIO模式之后死活读不出来。

网友:
什么芯片?什么程序?

网友:
用的STM32F103ZET6

                                 用的STM32F103ZET6,在MDK下编译。

网友:
SD卡不支持4位模式

  或许LS使用的SD卡不支持4位模式?
在调用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4b);
后SDIO 就工作在4位模式下了

网友:
应该支持4位

我跑过ST的Mass_Storage例程,可以正常格式化SD卡和建立删除文件。那个例程里就是这么干的。我只不过是从那个例程里把SD卡相关的两个文件提出来加进我自己的工程里,初始化都调用一样的函数。就是读写不成功。

不过在那个Mass_Storage例程里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在配置USB LED以前调用SD卡读写函数也不成功,只有把读写代码放到它之后才能读写成功。

网友:
还有1点

  或许还有1点要注意:SDIO支持几种数据操作模式,即Polling、中断和DMA,记得是通过条件编译来选择的。
  LS不妨检查一下

网友:
我用的Polling模式

                                 我跟它的例程一样,用的Polling模式啊

网友:
终于找着了

                                 哈哈,终于让我找着原因了。哎,只怪自己太粗心了。

网友:
SPI模式

楼主,有用SPI模式对SD卡进行读写吗?文件系统的创建?
谢谢了

网友:
有SPI模式下的读写

                                 文件系统也有

网友:
麻烦下

楼主,麻烦下能把SPI和文件系统创建的原代码共享下吗?
谢谢了
我搞这个头都大了
ding_hongbin@163.com

网友:
楼主,可否发给我一份SPI和文件系统创建的原代码呢?
lxx820607@163.com
QQ:122779462
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我也是从ST的2.0.3版本的固件库,里面有个SDIO的示例程序,我用的是STM32F103VET6,MDK3.24
执行如下操作
Status = SD_Init();
Status = SD_GetCardInfo(&SDCardInfo);
Status = SD_SelectDeselect((u32) (SDCardInfo.RCA << 16));
Status =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4b);
Status = SD_SetDeviceMode(SD_POLLING_MODE);
Status = SD_ReadBlock(0x00, Buffer_Block_Rx, BlockSize);
是过了好多张SD卡,一直到SD_SetDeviceMode这里返回的状态都是SD_OK,可是
SD_ReadBlock却一直返回是SD_RX_OVERRUN(0x06)。无法读出数据
调试后发现SD_ReadBlock函数在发送完CMD17读一个块指令并得到正确响应之后,开始从SDIO数据通道读取数据,有下面的内容
if (DeviceMode == SD_POLLING_MODE)
  {
    /* Polling mode */
    while (!(SDIO->STA &(SDIO_FLAG_RXOVERR | SDIO_FLAG_DCRCFAIL | SDIO_FLAG_DTIMEOUT | SDIO_FLAG_DBCKEND | SDIO_FLAG_STBITERR)))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FIFOHF) != RESET)
      {
        for (count = 0; count < 8; count++)
        {
          *(tempbuff + count) = SDIO_ReadData();
        }
        tempbuff += 8;
      }
    }
在这个while循环之前SDIO_FLAG_RXOVERR 就已经一直是置位状态,所以导致数据无法读出,可是我在WHILE之前加SDIO_ClearFlag(SDIO_FLAG_RXOVERR);来清除标志,执行后依然无法读出,实在搞不明白,还请高人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从上周五开始遇到这个问题

                                 一直没法解决,ST的手册写的实在是不清不楚,看了半天也不知所云,看了这么多厂商的资料,除了国内的,就属ST的资料写得最差了,之前用ATMEL,它的资料就写的很详细,有问题仔细看看就明白了,也不用到处去问。现在ST的很多地方都需要自己做实验去摸索,还好是例程够多,可以依样画葫芦,可是一碰到问题就傻眼了,唉~~~0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的SD卡不能写,读还是正常的,总是提示FIFO下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