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E-EVAL开发板EEPROM问题

楼主:
好像板子上面没有24C08,但是例程um0427FWLibexamplesI2CM24C08_EEPROM 中说:
Hardware environment
====================
This example runs on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10B-EVAL and STM3210E-EVAL evaluation
boards with addition of the following hardware connection:
   - Connect I2C1 SCL pin (PB.06) to I2C EEPROM SCL (pin6)
   - Connect I2C1 SDA pin (PB.07) to I2C EEPROM SDA (pin5)
   - Check that a pull-up resistor (4.7K) is connected on one I2C SDA pin
   - Check that a pull-up resistor (4.7K) is connected on one I2C SCL pin
   - Connect I2C EEPROM Vcc (pin8) to Vdd
   - Connect I2C EEPROM Vss (pin4) to Vss

Note: The pull-up resitors are already implemented on the STM3210B-EVAL and
      STM3210E-EVAL evaluation boards.

网友:
楼主引用的那段话明确地说明了如何附加一个EEPROM

详细地描述了附加一个EEPROM的硬件连接方法。

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我的意思是我只能自己外加一个EEPROM?

网友:
我不明白,除了自己外加一个EEPROM,你还有其他选择么?

网友:
103E公板上没eeprom的确很郁闷,呵呵

网友:
测试

                                 登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