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读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8-12-27):
有关读保护的问题。
我看到STM32编程手册上说,在低功耗模式下,所有的闪存访问被终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做的产品,一上电后就进入休眠模式,同样可以起到防止别人把程序读出来的作用?
谢谢!
编程
产品
程序
上电

网友A:
哪一个章节?哪句话?
不知道哪句话让你有这个结论?

网友B:
总要干活的哦
休眠的时候肯定读不出来,可是总有干活的时候吧,在那时候就会被读出来哦。

网友C:
在编程手册的2.6
里面有一句话:在低功耗模式下所有的闪存访问被终止。
我看了好久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实现读保护。
我看到ISP工具具有“置读保护”的功能,可是我做的产品没有把串口引出来。
我现在烧程序是通过JTAG用ULINK+KEIL烧进去的。
我怎么做才能使用读保护呢?
在我程序的开始加上一行: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就可以了吗?
谢谢。

网友D:
请看STM32闪存编程手册中的2.4.2节
STM32闪存编程手册中没有2.6节,再说闪存的读保护与低功耗模式无关。关于闪存的读保护,应该看STM32闪存编程手册中的2.4.2节。
使用FLASH_ReadOutProtection函数可以添加写保护功能,请参考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UM0427。
请在ST的网站下载这些手册的最新版本:
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