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S3C2440只要50块钱.STM32不能松懈啊

楼主:
可以把2440当成单片机用的.可能2440的门槛会高一些,封装也麻烦.但它的可外接SDRAM,速度高,可扩展视频.个人觉得它的应用范围可以覆盖很多STM32的领域.
如果STM32能外接SDRAM就比较完美了.片内RAM始终还是比较受限.不知后续的带网络功能的STM32会不会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是否真的?

S3C2440只要50块钱,是批发价换上零售价?
深圳零售价是多少?
只可惜4层板布它是不可能的!92614层板是可以的。

网友:
!

                                 50块算是贵的咯,偶们买的价格只要40多块,不过这个东东比较难整,要6层板才能布得通,生产成本要高许多,已经不属于单片机的范畴了。

网友:
楼主多虑了!

STM32是很强,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万能的,看到坛子里很多朋友嫌弃它这个不行,那个没有,都是犯了类似的选材错误。

千万不能因为STM32的强大而过分夸大它的功效,把它吹成包制百病的万能良药。

也更不要因为STM32某些方面的没有的功能就埋怨它,STM32就是STM32,别拿其它芯片和它比较。

只要STM32够稳定,BUG够少,价格对得起它的性能,它就是一个好芯片。

如果它又能够满足你的应用,那它就是对你最合适的上佳选择!

网友:
LS说得好

                                   LS说得好!这就是所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要拿一样东西的短处和其它东西的长处相比,反之亦然;没有一样东西是万能的,特别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网友:
我外扩了一个25616的SRAM,好贵,22个大洋

网友:
STM32应该是专注one chip的解决方式吧

                                 2440外面还要挂N多咚咚阿

网友:
确实是

我们的2440量不是很大,就50块钱.2440外面只要挂三个东东:晶振,SDRAM,flash.个人感觉妨碍2440应用的最大因素,就是其封装.
现在芯片太多了,眼花缭乱.作为一个工程师,潜意识里总是希望偷点懒,用少数几个芯片包打天下.
当然,我也觉得Cortex-M3内核的东西,可能永远不会加入对SDRAM的支持.因为这与它"单片机"的定位是冲突的.

网友:
工程师想偷懒,难啊,芯片种类很多,选型也是一门学问了

网友:
我认为这两个不具有可比性。

                                 功耗是个大问题。

网友:
它的SDRAM才133MHZ的!

其实 它的性能保守就是 133*1.2 MIPS!

400MHZ很难发挥,再多再大些的CACHE也不合理。如果程序里老有大范围的跳转或调用。

现在抛售926E, 下一步就是三星的CORTEX-A8芯片,该是DDR2-400MHZ 的吧!

网友:
LS

当年的,P3P4一点几个G也是用的PC133的内存啊.
cache影响太大了,但是cache成本又太贵了.想想ATMEL那款内置160K的200M的ARM9,比16K的强大多少.
所以即使使用PC133,只要主频高了,还是有优势的.
当然,支持DDR2最好,现在的内存超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