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现STM32的TIM/PWM模块功能实在太弱了!

楼主:
STM32做三相电机控制、变频器设计,TIM/PWM模块功能实在太弱了!
OC1,OC1N.......OC3,OC3N
TIM1_CH1 ..... TIM1_CH3N,TIME_CH3;

下面是dsPIC30F2010 介绍
PWM 模块具有以下特性:
• 6个具备3 占空比发生器的PWM I/O 引脚
• 16位精度
• 实时更改PWM 频率
• 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输出模式
单脉冲产生模式
• 对中心对齐模式下不对称更新的中断支持
• 用于电子换相电机(Electrically Commutative
Motor, ECM)控制的输出改写控制
• 用于调度其他外设事件的“特殊事件”比较器
• 可选择将任何一个PWM 输出引脚驱动至确定状态
的FLTA 引脚
此模块包含3 个占空比发生器,分别编号为1 至3。此
模块具有6 个PWM 输出引脚,分别编号为PWM1H/
PWM1L 至PWM3H/PWM3L。6 个I/O 引脚可组合为3
个高/ 低端引脚对,分别以下标H 或L 表示。对于互补
的负载,低端PWM 引脚的状态总是与高端I/O 引脚的
状态相反。

网友:
请问楼主你想用STM32的定时器做什么事情遇到了困难?

                                 至于2~4楼的帖子,因为没有实质内容,怀疑为广告,予以删除!

网友:
电机矢量控制或变频器!

打算用STM32和2808做这类产品。比如变频器,数字电源。。。

MICROCHIP和TI都 大大方方的提供 电机驱动库。为何ST不大方点?

既然提供PID,FIR,IIR算法,为何不建个工程,一个完整的实例。
STM32的PID/FIR没有数据实例!太难为我们这些菜鸟。

电机矢量控制或变频器必会用到PID/FIR/IQMATH库等等算法。

STM32应该学学 DSPIC、280X DSP和日立 SH-4。(日立电梯使用日立的变频器)
别这么小气!

网友:
STM32的TIM1和TIM8就是为电机矢量控制和变频器而设计的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电机驱动库不会公开发布,如果你的产品需要电机驱动库,请与ST的代理商联系。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press/news/year2008/p2317.htm

网友: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有点ZLG的风格

网友:
ST公司这个小气了点吧!

在网上下载了。ST的PMSM FOC 库和相关资料。

网上很多资料源代码!!!
就是无从下手,对于我这样的菜鸟而言~~!

有ST7MC,AVR32,XC164,STM32,LF2407。。。

网友A:
看到楼主的提问,勾起了我一直困惑的问题。  就是PWM的边沿对齐、中心对齐模式分别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的提问,勾起了我一直困惑的问题。  就是PWM的边沿对齐、中心对齐模式分别有什么作用?

如果做逆变产生正弦最好用中央对齐模式,因为边沿对齐不可能产生完全对称的正弦。指的是正弦半周期不可能对称。

网友B:
中央模式频率减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央模式频率减半

中央模式频率减半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央模式频率减半是什么意思?

中间对齐了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对齐了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嘛

感谢指点   逆变的提示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