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唯一ID问题

楼主:
我的项目使用STM32 103VBT6, 程序中读取设备唯一ID ,使用modbus协议由触摸人机界面读取并显示。

后来采购时不甚采购了一批STM32 101VBT6,结果发现读上来的ID全部位FF。用isp软件读上来的也是这样。

我看参考手册,好像所有的芯片都应该有ID啊,不知是怎么回事?

另外我使用了一共50个片子,有一个片子外部晶振引脚突然坏了,无输出,内部振荡没问题,可以JTAG,单步到时钟初始化程序,发现外部高速振荡无法准备号。更换电容,晶振,示波器查看引脚无输出。另有一块,有一个IO引脚对地短路了,内部的mos管也能击穿?我觉得通常应该是烧坏了,断路啊。

网友:
请把芯片的批号发邮件给我

芯片的批号在包装盒(袋)上,芯片上也有批号信息。最好拍个照片。

email: mcu.china@st.com

网友:
邮件已发

网友:
唯一ID的问题与芯片的版本有关

您的问题已通过email回复。

简单地说,芯片版本Z之后才有"唯一ID",而您的芯片是版本B,早期版本不支持唯一ID功能。

关于管脚损坏问题,非常怀疑是被静电打坏,不知您的生产线上是否有好的静电保护措施,您可以看看我的博客:生产线上静电防护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谢谢!

网友:
呵呵,ST对这个ID的唯一性保证到什么地步呢?

负法律责任么?
或者是as is?

网友:
可不可以当产品出货单的sn号用呢?

网友:
STM32的产品唯一ID可以作为您产品的序列号、USB产品序列号等

                                 ST保证所有合格出厂的STM32芯片中的设备ID是唯一的,不会有重复的;即同一批次产品中不会有重复的,不同批次产品之间也不会有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