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4583Bytes的stm32程序在iar4.42下得到,换了iar5的. ...

楼主(2009-01-14):
一个24583Bytes的stm32程序在iar4.42下得到,换了iar5的...
竟然达到32454Bytes!(各项设置并未改变)
连内存的使用也多了一些,感觉有点失望.
是其它设着的问题还是增加了一些东西?
东西
程序

网友A:
IAR 520比442优化更好
IAR 520比442优化更好

网友B:
是不是有些地方设置的问题?

网友C:
直接换的,应该不存在.我对了一下,没发现不同的.

网友:
这么就不能用RAM仿真了。哈哈!
所以我不要库。 5.20、442A都无所谓。

网友D:
楼上一点儿ST的库函数和头文件都不用么?

网友E:
lz用的5.11还是5.20?
我对比过5.11和5.20速度差别还挺大的,大小没比较过。
5.20速度优化过了。

网友F:
5.11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