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文件从DAC驱动小喇叭的问题,谢谢!

楼主:
   有个例程是Audio_test,用STM32F103Zx做的,就可以播放音乐。

   现在有多个文件,wav格式,内容是固定的,文件很小,转成HEX应该可以放MCU内部Flash。想从DAC播放这些文件,哪位大侠做过,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wav格式有很多种编码。

adpcm/pcm都有,原始的16bit sample也有。
我以前是这样做的:解码后直接将采样丢到dac,硬件上做低通滤波,再接功放即可。
不怕麻烦的话,可加过采样取代硬件的低通滤波。

网友:
硬件有参考,关键是软件

                                  如果封装成一个函数, AudioPlay(AudioFile),直接输入文件多好呀

网友:
顶吧,汽车老大做好了,能否提供一下思路啊?

                                 呵呵.支持...

网友:
只是播放一些简单的短小文件

   开机来点音乐

   然后就是短语了,比如:

   您好!
   您超速了!
   你严重超速!
   ......

网友:
没做过。

应该放外部SPI 的flash.

将WAV文件的声音数据位流截取出来。看是单声道换是双声道方案。

通过串口写入 从PC下载到CPU并存入外部SPI的flash.

之后就是读SPI FLASH并送DAC, 如果是44.KHZ 16BIT 单声道。
一秒送44100个字(16bit)到DAC.

网友:
而且最好用MP3

用生成的独特HUFFMAN 编码表来查表法实时 解压缩数据流。

网友:
MP3,查表??

   语音不多,我想变成HEX(用PC转换,就不管音频原文件格式了)直接存储在MCU内部。一个文件一段HEX,这样最方便。

  uchar    const  AudioFile1[] = {0x00~0xff......};
  uchar    const  AudioFile2[] = {0x00~0xff......};

网友:
adpcm是比较合算的编码。

mp3运算量和资源占用大。
我以前也是用在车载语音提示播放的。adpcm与mp3根本听不出差别。

网友:
adpcm下出来的声音文件能有多小,可以放进内部flash里吗

网友:
如此简短的几句话,什么压缩都不用了

                                 直接采用8Kbps/8bit,3秒时间也只不过24K数据

网友:
8ksps声音不太好。

最好用16ks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