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的内部看门狗好用吗?

楼主(2009-01-13):
STM32F10x的内部看门狗好用吗?
以前一直不大相信MCU的内部看门狗,可用软件开关的不可靠。
一个独立看门狗 + 窗口型看门狗,看起来比以前随意喂狗要好,对程序的设计也和以前有不同的要求。
现在主要是关心内部看门狗是否稳定的问题,如果程序死机了,看门狗也可能被关掉了,系统就不能重启动了......
开关
软件
程序

网友A:
STM32的独立看门狗与窗口型看门狗使用的是不同的时钟源
两者各为互补,再配合主时钟失效检测机制,再加上窗口型看门狗的窗口喂狗功能,为MCU系统提供了多重安全保障。

网友B:
我还是要预订一只野狗
如果内狗管用的话,就退掉野的

网友C:
3狗???赶上一条藏獒了~~~

网友D:
我的估计,以st的功底,stm32f无需再加外硬狗。
但记得熔丝里面把IWDG设成硬的。

网友E:
硬件了,但可以不焊接嘛

网友F:
应该加硬的,还是硬的可靠啊.要不容易出人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