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低功耗

楼主:
在STOP模式的电流最大值在手册上没有具体的值,只是说TBD,我现在在实际情况中测的没有其他的器件情况下功耗是138uA,单片机电源电压是2.8V,温度是室温(STOP模式,稳压器省电),请问这个值是否已经可以认为基本达到功耗最好的情况了?
另外手册中说stop模式下HSE,HSI都已经关闭了,也就是说不需要再单独去关闭HSE和HSI了?

网友:
请说明是哪个手册

网友:
手册是stm32F10xc,d,e的datasheet

                                 的44页的table16,表的名字是Table 16. Typical and maximum current consumptions in Stop and Standby modes(1)文件的revision是2 22-may-2008,这个文档是不是已经更新过了?

网友:
现在ST网站上的手册是2008年12月发布的第4版

网友:
从技术参数看

stm32的低功耗虽然做的已经很好了,
但是比msp430还有不少差距。
所以我们的手持仪器一直还不能换cpu。

网友:
未用的端口在休眠状态下

                                 设成模拟输入如果不接入地或者高电位,电流消耗会增大很多吗?比如典型值是14uA,能增大到200uA吗?

网友:
要想在SLEEP模式省电的通用方法

1.所有该关闭的模块全部关闭,例如有ADC,若SLEEP模式不需要ADC,则关闭它。
2.所有不需要的设为输出的IO口全部设为输入。
3.对PLL等能关闭的关闭,MCU运行频率尽量低(有些MCU会提供两个OSC,一个高频,一个低频(32768Hz),低频模式会采用32768Hz做为CPU时钟)。

很多datasheet之所以不提供STOP模式下的电流是因为该电流会随外部所连接的电路变化,除非所有外部接口全部断开,但那样基本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你好!ninesunsz

我也在做低功耗的试验,可否一起探讨下
我的QQ:450572012
Email:mxw6635@yahoo.com.cn

网友:
现在的手机电池容量已经很大了吧!

用LQFP48的那种。工作在低频率下。功耗已经很足够了。
手机这么大功耗都做到了!

网友:
最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楼主能不能麻烦分享下低功耗经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