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功能太强大了,强大到看了一遍都不知道该如何设 ...

楼主(2009-01-09):
STM32的功能太强大了,强大到看了一遍都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感觉比以前接触的ARM7的功能都多,很复杂啊...
如何

网友A:
说反话吧?

网友B:
强不过MIPS32 M4K的PIC32

网友C:
与TMS320F28XX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C28X没有除法单元。以速度补救。
想玩玩 M4K核,之后再玩玩C64X+的核。

网友D:
没说反话...
我是按他的价格来说的...同价格的芯片。....
PIC32我看了一下,没觉得有何强大..呵呵..

网友E:
stm便宜功能强大,能不好吗?
我解释:
强大是比51系列比,,别得我没用过,
便宜是跟arm7比...包括ST自家的arm7,
我很看好stm,
如果所有型号都再便宜一点,,那51存在的空间就更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