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有人说插入一个nop指令是什么来着?

楼主:
                                 __nop();编译不过去

网友:
请说明使用的工具及其版本

MDK?
IAR?
GCC?
......

网友:
只有ARM指令才支持内嵌汇编(在MDK里),STM32只能用子程序的方式

网友:
IAR: void __no_operation(void);

                                 IAR的在线帮助中有说明。

网友:
实际上我看到这个了

                                 但是不太敢相信,谢谢香主给我信心

网友:
如果是机器语言的话

                                 是0xBF00

网友:
可惜没有人用机器语言写程序啊

网友:
IAR EWARM:

                                 asm("NOP");

网友:
这个好,很简洁

而且不用包含任何额外的头文件编译就通过了,用__no_operation();指令的时候编译出错,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_no_operation" referred in main ( F:IAR EWARM 4.42AuserI2C_AT24C64DebugObjmain.r79 )
看样子是缺少某个头文件?

网友:
我应该不是来胡闹的

有时候,玩一玩逆向工程,调试到某个关键地方,想暂时跳过,加NOP是很常见的。

这种手法有时也叫爆破

网友:
楼上知道我在10楼的问题么?

网友:
一个叫 instric.h的头文件(拼法不对,不在家没法查)

网友:
找到了

                                 在intrinsics.h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