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有关STM32的DMA的问题!请香版邦忙看看!
ttplay
ttplay

网友A(2009-01-12):
有关STM32的DMA的问题!请香版邦忙看看!
环境:
主循环和DMA同时访问了同一内存区块,DMA只是从内存区中读数据. 主循环可能读可能写(当前只测到了写的功能)
这一内存区块是在外部的SRAM中.
所有硬件均正常,因为不这样用时没有问题!
现象:
DMA会进错误中断,而进中断的原因不明.
不知STM32的DMA和其它程序同时使用一个内存区时是否有什么限制? 手册中没有说明,按手册的描述的理解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同时,DMA什么时候会进错误中断,文档没有描述. 所以现在没法分析问题了!
程序
手册
内存

网友B:
完全看不懂
完全完全看不懂

网友C:
不是吧!难道俺没描述清楚!

网友D:
DMA从内存区读数据,那么DMA的传送目标是什么?
程序是在哪里运行(内置Flash、外置Flash、外置RAM)?

网友E:
楼主的情况是:
SRAM是外部的,主程序和DMA同时操作外部总线的情况处理......

网友F:
DMA是从外部SRAM(NE3)到外部SRAM(NE4)的一个固定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