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把STM32的FLASH章节单独分出去

楼主:
而不和reference manual写在一起呢?
这对初学者来说刚开始是不太容易发现的

网友:
恩...俺也是...居然在设置时钟频率时,忘记设置flash等待了,

结果上到72M跑飞了……原因就是在用户手册里面没发现FLASH相关的寄存器,把它给漏了……郁闷。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t=3046940&tp=%u6211%u90C1%u95F7%u554A%uFF0C%u6211%u7684STM32%u677F%u5B50%u628A%u9891%u7387%u8BBE%u7F6E%u523072M%u5C31%u98DE%u4E86%u2026%u2026

网友:
因为不同的产品系列将会使用不同的FLASH

                                 而诸如USART、I2C等在不同系列间是不变的。

网友:
但是FLASH手册里的说明是针对所有STM32系列的

                                 这个理由好像不充分

网友:
后续将会有不一样的

网友:
感觉到有些牵强

网友:
既然你不相信我,那就随便你想象吧

我们预先定义了文档的框架结构,系列产品的推出需要时间,不可能发布系列产品的早期就把这个框架填满,需要为后续产品的发布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既然你不相信我,那就随便你想象吧。

网友:
那也可以合并到一个文档里去啊...该改的还是要改

网友:
如果已经有明确说明,何必一定要把所有内容都放到一个文

在STM32的技术参考手册的第一页已经明确说明:有关Flash的操作,请参考STM32F10xxx Flash programming manual

网友:
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