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S-128K和STM8S-32K的区别

楼主:
在使用STM8S的FWLIB的时候,发现ADC1和USART2不能编译,察看了一下说明文档,有的能够使用在STM8S-32K中,而有的能使用在STM8S-128K中,怀疑ADC1和USART2就是因为只能使用在STM8S-32K中,所以不能编译了。
想问一下,这里的32K和128K的区别在于什么,在STVD中使用时,设置上有什么区别,或者在库文件的使用时,有什么区别?

网友:
无人问津

                                 大家都不屑回答了吗?还是大家觉得STM8S中使用ADC1和USART2没有意义吗?

网友:
ST还没有发布这个产品

                                 如果你拿到了样品或开发板,请直接找与你联系的代理商或ST的人员寻求支持。

网友:
是指STM8S-32K还没有吗?

原来如此
另外,问一下香主,我在使用STVD+Cosmic+RLink(RLink之后接一块附带的SWIM-STM8的小板)进行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error说“swim error[30103]:RLink Communication Error,请问这个和哪里的设置有关吗?

网友:
没连上STX-LINK,没装驱动吧?要不就板子有问题

网友:
RLink连接STM8S是有一个转接板的

上面有四个跳线,别忘了:
SWMI一定要短路,如果用5V系统,别忘了短路5V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