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在Vista下不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09-01-10):
IAR在Vista下不能正常工作吗?
最近装了vista,程序能编译通过,st-link仿真时不正常,提示:
Sat Jan 10 10:01:06 2009: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1024 bytes used out of 1024).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工作
vista
程序

网友A:
RE:big5
把那个Lnkarm_flash.xcl中后面的CSTACK数字改大一些试试。

网友B:
还是搞XP吧,跑到vista下去搞开发,简直是...

网友C:
现在的操作系统和各种软件
体积太臃肿了,非常不环保,我一直在用2000呢,上个月才换了XP,跟这个潮流没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过流了
用VISTA的话,运行IAR的时候最好右键点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要不会出一些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D:
啊
用windows 7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