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无法使用类定义?谢谢

楼主(2009-01-30):
keil中无法使用类定义?谢谢
香版主,keil中是否不能定义类,也即不支持c++,我用来写stm32的,keil的帮助文件中也查不到,谢谢

网友A:
Keil是支持C++的~~~

网友B:
class 不能使用呀
如题,class 不能支持,也即是说不能定义类。

网友C:
哪位能解此问题?谢谢
哪位能解此问题?谢谢

网友D:
用IAR
对C++支持得比较好

网友E:
MDK对c++也是full support的
请参考MDK的安装路径下的 C:KeilARMExamplesC++ 中的例程

网友F:
使用C++
使用C++的时候要将文件的扩展名改为*.cpp

网友G:
扩展名的问题
应该是文件的扩展名的问题,不能在.c的文件中使用C++特有的关键字

网友H:
在ARM上IAR/KEIL俺都使用C++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