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PK来了!【PIC32】MISPM4KCoreVS【STM32】CORTEX-M3!

楼主:
真正的PK来了!【PIC32】MISP M4K Core VS【STM32】CORTEX-M3!

STM32的优点是开发板便宜,ST-LINKII也便宜!而且可以用HTAG调试。

PIC32的优点是MPLAB IDE几乎是送的。

MISP M4K  VS CORTEX-M3 ,这个超爽!

打算玩玩PIC23/DSPIC30F/33F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说说 PIC32 ,STM32的PK情况。

网友:
失望

唉,什么都没有,标题来着?估计进来的看到的下文应该都很失望。

楼上的一直在说STM32的FFT问题,看来也是个在用STM32的,你要有兴趣送你片PIC32MX340F512H-80I/PT 玩玩,说说PK结果如何?

网友:
继续。

PIC32 MIPS32 M4K CORE   亮点:80MHZ  1.56 MIPS/MHZ. 【124 MIPS】比STM32的90MIPS快。

其他:网口,USB host.,CAN,。。。

但是没看到M4K是否有硬件除法器,它说有单周期乘加。没说有除法.

工具: 开发平台:MPLAB IDE V8.15  仿真器:MPLAB ICD2/ICD3....

PIC32 的 10  BIT ADC比 STM32    12 BIT ADC差。

STM32的 RTC 和10个掉电保存寄存器也很好。RTC自动切换VCC/VBAT供电。节省电池。

PIC32有DSP LIB库,虚拟浮点库。 STM32也有DSP库。

网友:
楼上的看清楚了没有呀,

                                 STM32应该是90DMIPS吧,不要乱说呀。。。。。。

网友:
to netjob

                                 看清楚后在说话,不要乱说呀,STM32是   90DMIPS   不是你说的 90MIPS,这样是把STM32降了N多等级

网友:
MIPS32 M4K就是冲着STM32来的。看看!

                                 下面的图比较没说明A,B,C是什么MCU.不过大家心中有数吧!

网友:
划掉的72MHZ,大家心中也有数吧!

PIC32 ( MIPS32 M4K CORE ):

High Performance 32-Bit MCU
80 MHz, 1.56 DMIPS/MHz CPU core
Single cycle multiply and divide hardware
Flash pre-fetch module, 256Byte cache
Fast context switch and interrupt response
USB device/host/OTG with dedicated DMA
4 ch. hardware DMA controller
Atomic bit manipulation

The MIPS32® M4K™ core from MIPS® Technologies is a member of the MIPS32 M4K™ processor core family. It is a highperformance,
low-power, 32-bit MIPS RISC core designed for custom system-on-silicon applications. The core is designed fo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SIC developers, and system OEMs who want to rapidly integrate their own custom
logic and peripherals with a high-performance RISC processor. It is highly portable across processes, and can be easily
integrated into full system-on-silicon designs, allowing developers to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end-user products. The M4K core
is ideally positioned to support new products for emerging segments of the routing, network access, network storage, residential
gateway, and smart mobile device markets. It is especially well-suited for microcontroller and hardware accelerator
applications, as well as systems requiring multiple cores, when high performance density is critical.
The synthesizable M4K core implements the MIPS32 Release 2 Architecture with the MIPS16e™ ASE.The Memory
Management Unit (MMU) consists of a simple, Fixed Mapping Translation (FMT) mechanism for applications that do not
require the full capabilities of a Translation Lookaside Buffer (TLB) based MMU. The core includes two different Multiply/
Divide Unit (MDU) implementations, selectable at build-time, allowing the implementor to trade off performance and area. The
high-performance MDU option that implements single cycle 32x16-bit MAC instructions or two cycle 32x32-bit, which enable
DSP algorithms to be performed efficiently. The area-efficientMDUoption handles multiplies with a one-bit-per-clock iterative
algorithm.
The M4K core is cacheless; in lieu of caches, it includes a simple interface to SRAM-style devices. This interface may be
configured for independent instruction and data devices or combined into a unified interface.The SRAM interface allows
deterministic response, while still maintaining high performance.
An optional Enhanced JTAG (EJTAG) block allows for single-stepping of the processor as well as instruction and data virtual
address/value breakpoints. Additionally, real-time tracing of instruction program counter, data address, and data values can be
supported.

网友:
PIC32价格是很高滴...

网友:
PIC32目前好像没有针对电机控制的外设

网友:
我只关心价格,比STM32便宜才行

网友:
性能比较(转贴过来)

                                 性能比较:DMIPS,各有说法。

网友:
第3方的证据(转贴过来)

第3方的证据,证实了上面的说法:
jbb ->  RE: How to obtain 1.5 DMIPS/MHz ?  (Apr. 24, 2008 2:45:52 AM)

Hi,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I have continued my tests with the Dhrystone code with the following setting:
- code running in Flash
- 24MHz with 0 wait states
I have found around 36 DMIPS, that is 1.5 DMIPS/MHz.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number announced.

But...by reading carefully different documents about Dhrystone tests, it appears that the functions "inlining" must be disabled.

So I have re-do my measures without the inline mode and the performance fall down to approx 1.29 DMIPS/MHz. I have also tested the 16-bit instructions option and I have measured less than 0.9 DMIPS/MHz (with no inline mode).

It would be helpfull for me if someone can confirm my results.
数据来自microchip 论坛:
http://forum.microchip.com/printable.aspx?m=322135

网友:
一些解释(转贴过来)

一些解释:
1.relative equivalance DMIPS/MHz指的是:“without the inline mode and the performance fall down to approx 1.29 DMIPS/MHz”。
这意味着,M4K的1.56DMIPS/MHz是因为使用了inline模式,不使用inline模式时M4K为约1.29DMIPS/MHz;而CortexM3的1.25DMIPS/MHz是在未使用inline模式下得到的。

2.but with double the code size of CortexM3...指的是:M4K的约1.29DMIPS/MHz是通过32位模式得到的,因此它的代码大小(大约)是CortexM3的2倍。另外,M4K使用16位模式时为:less than 0.9 DMIPS/MHz (with no inline mode)

3.M4K象ARM7那样,可以支持32位ARM模式或者16位THUMB模式,但需要用户自己来切换。而CortexM3使用的是32位、16位混合的Thumb2模式。

4.总的来说,从DMIPS/MHz的性能角度,M4K全面超越ARM7,但M4K跟CortexM3则差不多(或M4K略微差一点)。

网友:
不同产品定位不同,各有千秋,何必总是那个别指标PK来PK去

                                 世界上的应用多种多样,不同的应用需要不同性能不同特点的产品,没有哪一种产品可以通吃所有市场,物尽其用就是最好,抛开应用单纯地谈性能指标意义不大。

网友:
                                 我喜欢看PK贴,再说,PK贴能大大的增加人气。

网友:
这是一个无聊的话题!

pic32采用的是m4k的核,每MHZ对应的mips数是比较高!但是这个东西指令集那些什么的群众都不是很熟悉,怎么弄啊?其实有更好的选择avr32,coldfire。
回yjwpm,你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
90DMIPS就是90MIPS,D不过是这个测试标准的第一个字母,这个测试标准的单词很复杂,记不住!

网友:
chwb 你要记住有没有这个D是很关键的,

                                 不要乱说呀。。。。。。。。

网友:
chwb 你自己好好好看看那吧

MIPS: Million Instructions
executed Per Second,每秒百万条指令,用来计算同一秒内系统的处理能力
DMIPS:Dhrystone Million Instructions
executed Per Second :主要用于测整数计算能力。
MFLOPS:主要用于测浮点计算能力。

  MIPS,DMIPS和MFLOPS是常用的CPU性能评估标准,MIPS是每秒百万次指令,对于给定的一个程序,MIPS可表示成:

    Rc表示时钟速率,它是Tc的倒数。至此我们知道系统性能还可以用速率表示。

    MFLOPS即每秒百万次浮点运算。MFLOPS=IFN/(TE×106)

    要注意的是MIPS只适宜于评估标量机,不能用于评估向量机。而MFLOPS则比较适用于衡量向量机的性能。为了正确反映计算机的性能,每一种浮点操作要乘以一个正则化的值然后再求MFLOPS的值。

CPU性能评估采用合成测试程序,较流行的有Whetstone 和 Dhrystone 两种。Dhrystone主要用于测整数计算能力,计算单位就是DMIPS。采用Whetstone 主要用于测浮点计算能力,计算单位就是MFLO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