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怎么找导致异常的问题

楼主(2009-02-05):
请教个问题,怎么找导致异常的问题
程序有错,有时就会进入异常,停在异常处理函数。
以前用arm9也常遇到,一般在调试窗口把处理器模式改成运行应用的SVC模式,就可以看到进入异常之前的函数堆栈。
在stm32上遇到几次异常,不知道怎样才能查出导致异常的代码
处理器
程序

网友A:
在异常处理函数开始处放置一个端点,当进入异常后直接检
回溯找到是哪段程序导致的异常。

网友B:
可以直接看看LR寄存器(好象是R14),就知道产生异常的地点

网友C:
看来我的问题比较大阿,每次进异常的时候
LR,PC都是FFFF。。 :(

网友D:
估计是你的程序先跑飞了,然后在进的异常

网友E:
写错了
SP是fffffff,pc在异常函数上

网友F:
还有个问题,用stlink2+iar442a,仿真的时候不能改变量
改变量的时候,很多内存乱变。
是不是与DMA有关?原来好像没这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