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总是不能发生中断,可能还是配置错误。。。

楼主:
采用PC12作为外部中断线输入引脚,连接到EXTI_Line0,如下配置:
1〉在RCC中使能了PC port
2〉在NVIC中使能了EXTI_Line0中断
   //使能EXTI 0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3〉在GPIO配置函数中配置PC12为输入悬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4〉在EXTI配置函数中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线绑定在PC12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2);

    /* Configure Key Button EXTI Line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enerate software interrupt: simulate a falling edge applied on Key Button EXTI line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0);
5〉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 Toggle GPIO_LED pin 6 */
        //GPIO_WriteBit(GPIO_LED, GPIO_Pin_6,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_LED, GPIO_Pin_6))));

        /* Clear the Key Button EXTI line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6〉PC12肯定是有脉冲输入的

但是为什么只在4〉处用软件产生一次中断后就再也不进中断了呢?

网友:
PC.12只能连到EXTLine12吧。

网友:
对了,忘了这个问题了

                                 EXTLine0 EXTLine1 EXTLine2。。。跟管脚是怎么对应的,STM32大部分管脚不都可以当作外部中断引脚么?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看明白了

                                 谢谢lut1lut,晚上回家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这样对应的话,中断向量只有EXTI0,EXTI1,EXTI2,EXTI3,EXTI4和EXTI15_10,那5~9就不能产生中断了?那手册里还忽悠有19个中断/事件,哪位解释一下

网友:
6楼说说为什么外部中断5~9不能产生中断?

手册中如何忽悠有19个中断/事件?

不明白你的依据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ST MCU ←返回版面

6楼: 晕

如果是这样对应的话,中断向量只有EXTI0,EXTI1,EXTI2,EXTI3,EXTI4和EXTI15_10,那5~9就不能产生中断了?那手册里还忽悠有19个中断/事件,哪位解释一下

网友:
还有一个EXTI9_5

网友:
谢谢楼上

                                 看漏了

网友:
哈哈,差点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