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之stvd7开发环境

楼主:
我装载程序后(stm8的demo)总是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clnk Debug\demo.lkf:23 can't open file crtsi0.sm8
#error clnk Debug\demo.lkf:70 can't open file libisl0.sm8
#error clnk Debug\demo.lkf:71 can't open file libm0.sm8
 The command: "clnk -lF:\Lib  -o Debug\demo.sm8 -mDebug\demo.map Debug\demo.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不知道哪里配置不对  是demo程序装载后直接运行
  哪位大侠告知一二  或者提供一个好的程序

网友:
re:

                                 下载最新的STVD,STVD7是ST7用的

网友:
对不起我的错 笔误

                                 我的不是stvd7  我下的是最新的  里面芯片选择都有stm8

网友:
链接文件有问题

                                 链接文件有问题-我估计,可能链接文件指向的crtsi0.sm8,...的路径不对。可以打开STVD的目录去找找看。

网友:
工程下没有这些文件 不知道在哪

网友:
COSMIC的安装路径里面

网友:
.sm8文件

我的.sm8文件都在:
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即符合6L的说法

网友:
ST Visual Develop和Cosmic CxSTM8 4.2.4

                                 有什么区别呢?我用的ST Visual Develo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样设置连接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