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代码实现字符与字符串的串口输出

楼主:
/*******************************************************************************
* 函数名称  : uat_putchr
* 描述      : 串口发送字符
* 输入      : 字符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by sw笨笨*************************************/
void uat_putchr(char chr)                                       //串口输出单字符函数
{//注:使用时候先更改串口号,函数调用时参数使用(ASCII)码或者('字符')。
  USART_SendData(USART1, chr);                                  //发送字符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结束
}

/*******************************************************************************
* 函数名称  : uat_putstr
* 描述      : 串口发送字符串
* 输入      : 字符串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by sw笨笨*************************************/
void uat_putstr(char *str)                          //串口输出字符串函数
{//注:本函数必须依靠uat_putchr函数及其设置
  while(*(str)!='\0')uat_putchr(*(str++));          //循环逐字输出

调试printf失败,所以参考各种例程,我自行编写了两个函数,最后精简到一共三行代码(函数名称除外)。是见到的最少的代码实现字符和字符串的串口输出了,也不需要任何其他库函数(stdio.h也不需要),也无其他文件关联。直接粘贴进main.c就可以用。因为字符串依赖前面的字符输出函数所以必须一起使用,但是串口号码的设置只更改字符输出的就行。给各位新手参考。

网友:
写程序首先考虑思路清晰,便于阅读、理解,而不应该太计

该换行时就得换行,因为这样便于阅读、理解

不然我整个程序干脆整一行得了....

网友:
LZ 是ST的枪手。

网友:
写的叫人无语了

                                 写的叫人无语了

网友:
                                 printf调试失败,是应为你没有重定向底层的发送函数,STM32哪会知道你用哪个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
的确“笨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