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STM32在2009会有啥新产品

楼主(2009-02-12):
到底STM32在2009会有啥新产品
香版,没参加研讨会啊.能不能简单总结两句?
研讨会
产品

网友A:
有以太的总不出,我们只好用LM了

网友B:
哈哈,天机呀,今天的研讨会已经透露了一些
如果你还没有看出来,只好等到产品宣布出来时,再看看今天研讨会的内容吧。

网友C:
LM的同事已经在用了,看来不会换了

网友D:
会出以太网的
刚看了视频.会出以太网的.但没说速度提升到125MHZ

网友E:
~~
105和107系列的,频率还是72MHz。
以太网芯片只有MAC层,没有PHY层,要外扩。。。这点不爽。

网友F:
以太网的,不内置PHY
这个是一大坏处
据他们说,这样可灵活配置,自由加10M 100M或1000M的PHY
但问题是,CM3因主频的限制,数据量也不可能很大,所以,内置一个100M的PHY我认为是最好的选择,但可惜,PHY是分离的,增加了成本,增加了布线难度,减少了可靠性。
关于带以太网新品的封装,我希望能有64脚系列的,这样可以做比较小的网络应用,比如转串口,嘿嘿。现在还没有相关的信息,估计不会少于100脚的封装。
关于125M的主频,我也了解了一下,今年出少这样的新品,但是要到今年年底,还相当的长时间,我们就等等吧
带以太网的新品将3月份走向市场,期待吧
不知现在是否可以申请样片?这个得让香主来回答了,关注中

网友G:
听说以太网的不带外部总线。
那只能做低端产品,限制应用。。。
很可惜。。。

网友H:
Re
1、以太网的型号64pin和100pin都会有的。
2、107的仿真器已经有了,就是ST-ICE,升级一下固件就可以,不过升级文件需要找ST或代理商申请。有项目需求,可以找ST的代理商申请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