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IAP问题!!!!!

楼主:
我是按照的官方的AN2557 例子改写的程序

我希望在程序下载完成后能直接运行 我的新程序,就是直接跳到0X8002000处运行,我直接将他的 JUMP APP 的代码考过去,为什么程序跳不过去?

除非我复位下才能正确运行(也就是从程序开始就执行了JUMP APP部分的代码)。

还有个问题就是 在STM32中如何 实现 软件复位?能否提供相应代码,是不是
类似JUMP APP 代码将地址改成 0x8000000?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看看生成的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
你在哪个个板子上应用的?

网友:
我在EK-STM32F 的开发板上用的

我在EK-STM32F 的开发板上用的

就改了按键,其他没变!

网友:
香版主,帮帮忙啊!

香版主,帮帮忙啊!
为什么我的跳转不好用?

网友:
继续提问!

我理解的IAP 有两种办法

1)在应用程序里置标志(存在IAP代码控制固定FLASH地址)然后复位,程序开始就判断这个标志 来确定要不要IAP更新
2)在 我的 应用程序里直接跳到 IAP 代码部分 来执行IAP 。
你看这两种办法那个可行?

不知道那种办法可行,那种不可行为什么?

网友:
怎么进IAP,要根据应用的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
谁能具体说说我的办法是否可行

网友:
是通过串口IAP还是?

网友:
是通过串口的

                                 我的应用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然后自动运行!

网友:
参考附件

这是我移植到EK-STM32F 的开发板的例程。你对比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2/2009212163614476.zip

网友:
应该是跟某些寄存器没有复位到初始值有关。

最好是让系统复位,然后在对相关外设初始化之前判断复位源,再运行应用程序。
直接从IAP程序中跳转到应用程序,往往会导致某些意想不到的错误,主要是漏掉了某些寄存器没有复位。

现在的处理器通常都有软件复位的寄存器,写一下就行了。没有的话,可以考虑让狗动作。

网友:
要侃侃

要侃侃

网友:
可以参考我的IAP做法,用特殊的串口序列进入IAP.

应用程序检测到这个序列,复位.
而我的IAP Boot程序复位会检测这个序列,判断是否开始IAP,还是进入应用程序.

Jump App的代码,我用的嵌入汇编,共享出来:
  asm("MOVW R1,#0x2000");//根据vector_table不同,需修改此处地址
  asm("MOVT R1,#0x0800");
  asm("LDR R0,[R1,#0]");
  asm("MSR MSP,R0");
  asm("MSR PSP,R0");
  asm("MOVW R1,#0x2004");//根据vector_table不同,需修改此处地址
  asm("MOVT R1,#0x0800");
  asm("LDR R0,[R1,#0]");
  asm("BX R0");

楼主可先试用一下我的Free STM32 IAP看看.

__McuIsp

网友:
软件复位用固件库的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或者
(*((vu32*)0xe000ed0c)) = ((u32)0x05FA0000) | (u32)0x04;
这两个是同一个道理.

网友:
我的IAP用的是“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网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1)看来直接从应用运行IAP程序不是个好办法,采用复位后直接进入会好一些。
2)关于系统复位我查了好半天才写了这么一段汇编代码嵌到了我的C程序里。
刚刚看到 McuIsp 及 McuPlayer 我才知道 原来有写好的函数给调用,呵呵
白忙活了,我细看库函数是一回事,他是调用的cortexm3_macro.s里的汇编。
同事感谢 pheavecn 我的跳转是参考的官方的那段C的代码呵呵。
3)ST_ARM 我有时间看看你的IAP实现方法,参考下。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