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版本与Z版本不兼容?

楼主:
                                 今天拿到STM32F103C6T6 A版本的,用的万利的ISP编程器,发现根本写不了,万利的ISP软件显示的芯片类型是STM32F101X4,就算这样也写不了,换成Z版本的就一切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呵呵,麻烦试试我的软件。

                                 据说有的早期版本内部没有BootLoader.所以写不了。

网友:
A版本的是很早的样片版本,现在都是Y版本的了!

                                 A版本的是样片版本,现在都是Y版本的了!要问最新的Y版本!

网友:
谢谢,我的是STM32F103C6T6A,据说是最新的,明天问问万利。

                                 谢谢,我的是STM32F103C6T6A,据说是最新的,明天问问万利。

网友:
请楼主把芯片上印的字样抄下来看看

                                 这个型号应该是最新的,可能ISP编程器没有正确地检测到这个型号。

网友:
ISP不认,听说有的仿真器也不认,ST怎么搞的?

STM32F
103C6T6A
991BL  93
MYS 834
ST (e4) A

网友:
芯片的版本升级,而仿真器和ISP烧录器的升级没有跟上

                                 你说这种情况是怎么搞的?

网友:
ST改一改版本,

                                 我们就得把仿真器、编程器、编译器挨个升级。

网友:
呵呵,幸好我的手持下载机考虑了这个问题。

                                 可以即时跟进新版本升级。

网友:
如果说新出的芯片不能支持还可以理解

                                 旧芯片改一下版本就得这样,也太折腾人了,又不能开放让自己升级,还得一推一堆的把东西寄到开发商手里去升级,真的很折腾啊。

网友:
我也给STM32折腾死了

STM32新版本跟旧版本差别太多了, 不祗是Bug Fix那麽简单, 许多芯片特性也变了.

网友:
STM32F103C6T6A不是旧芯片的新版本,是新的芯片旧的配置

                                 这是一个全新设计的产品。

网友:
有没有新旧对比的指导文档呢

                                 哦,有没有新旧对比的指导文档呢,听说SPI2的配置也要改变,没有看到官方的说明文件,心里很不踏实,感觉像瞎子摸象。

网友:
“听说SPI2的配置也要改变”?

                                 听谁的?我怎么没有听说?

网友:
销售说的

发货前反复问有没有用到SPI2,说如果用到的话需要在程序里面重新配置,如果没用到的话就不用改程序。
结合上面vr2whf说的“STM32新版本跟旧版本差别太多了, 不祗是Bug Fix那麽简单, 许多芯片特性也变了”,感觉太不踏实了,没有官方的指导文档,要靠用户自己去发现去琢磨,不可思议。

网友:
既然是销售说的,最好应该找他要相应的文档

关于这个新产品的Bug文档,请在ST网站下载,但没看到你说的SPI2的问题,所以你最好与你接触的销售问清楚。

所有STM32技术文档下载网址: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es/15071.pdf

网友:
我看了下,STM32F103C6T6现在的后面不带A的!

                                 我看了下芯片,没有看见有STM32F103C6T6A的,后面没有带A的,估计你的很早的了

网友:
此A非彼A

  此A非彼A。对于48脚的STM32F103C6T6A芯片:
STM32F
103C6T6A
991BL  93
MYS 834
ST (e4) A

第2行最后的‘A’跟第5行最后的‘A’,含义不一样。对于48脚的STM32芯片,第5行最后的‘A’表示它是A版芯片。对于48脚的STM32芯片,第2行最后的‘A’表示它的所谓Sales Type是STM32F103C6T6A,这跟STM32F103C6T6(第2行最后没有‘A’)是不大一样的;这就是香水城说的:“STM32F103C6T6A不是旧芯片的新版本,是新的芯片的旧版本”。

网友:
这种命名也真够折腾人的

别的芯片那来看型号心里就知是多少FLASH和RAM

STM32 我每次那着产品选型表查才得知参数

网友:
19楼说的那种命名法并不是所有的芯片系列所使用

网友A(2009-02-17):
悍!
汗 -> 寒 -> 悍!

网友B:
焊
汗 -> 寒 -> 悍 ->焊 !

网友C:
喊
汗 -> 寒 -> 悍 ->焊 ->喊

网友D:
憾
汗 -> 寒 -> 悍 ->焊 ->喊 -> 憾

网友E:
回13楼:STM32F103C6T6根本没有SPI2
STM32F103C6T6根本没有SPI2,怎么可能SPI2的配置也要改变?
引用 网友F:
ST MCU ←返回版面
13楼: 有没有新旧对比的指导文档呢
哦,有没有新旧对比的指导文档呢,听说SPI2的配置也要改变,没有看到官方的说明文件,心里很不踏实,感觉像瞎子摸象。
楼主可能没有好好看数据手册,所以可能感觉像瞎子摸象。请看这个产品的数据手册:
相关链接: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5060.pdf

网友G:
因为我没用SPI
所以没有特别在意,只觉得这种做法难以理解,不过ISP工具支持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问万利的时候被告知,要问过ST才知道,另外想必ST-LINK2也不会支持,还有试过IAR4.42也不支持,要是哪个发现可以支持的话说明我运气很不好。

网友H:
请不要企望旧版本的软件和工具能够直接支持新版本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