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VD进中断请教香主和各位大哥

楼主:
关于PVD进中断请教香主和各位大哥,小弟刚学这个,程序想实现检测到电压低时(也就是要断电时),马上进中断做一些处理,可是下面我的配置得到的结果是开始跑程序就不停的进中断
主程序:
  PWR_PVDLevelConfig(PWR_PVDLevel_2V2);
  PWR_PVDCmd(ENABLE);

  while(1)
``````

NVIC配置: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PVD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PVD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XTI配置:

void ExterLineInterrup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DeInit();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进中断程序: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PVDO))
  {
    PWR_ClearFlag(PWR_FLAG_PVDO);
   `````
   ```
   ```

请问我哪有错误,谢谢

网友:
在线等,谢谢

                                 在线等,在线等,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我用的芯片了STM32F103

                                 我用的芯片了STM32F103

网友:
可能是你刚上电开始时电压不稳,请用示波器看看

                                 再改变PVD电压至较高电平,现提高触发电压,待系统稳定程序调通后再降低触发电压。

网友:
先谢谢香主

                                 回香主,2.9V试了,还一样,电压没问题,我在自己的板上调试,板上有供电3.26V,用示波器看稳定,再加上下载程序用的是万利199的板子,下载线上有供电供电也稳定

网友:
补充

供电电压纹波小于15mV;
本来要求能测到低于2.8V左右就进中断的,看它一直进中断以为是由纹波引起,所以改到2.2

网友:
请问还有什么其它可能导致这结果吗??

                                 请问还有什么其它可能导致这结果吗??请高手多指教

网友:
你忘了清除外部中断16线的标志位了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6);
    ^^^^^^^^^^^^^^^^^^^^^^^^^^^^^^^^^^^^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PVDO))
    {
        PWR_ClearFlag(PWR_FLAG_PVDO);
        ```
        ```
    }
}

网友:
谢谢LS的大哥

谢谢LS的大哥,那个我忘了贴上,那个有了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PVDO))
    {
        PWR_ClearFlag(PWR_FLAG_PVDO);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6);

网友:
没仔细看你的代码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6);
    ^^^^^^^^^^^^^^^^^^^^^^^^^^^^^^^^^^^^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PVDO))
    {
        PWR_ClearFlag(PWR_FLAG_PVDO); 这一行是错误的,PWR_ClearFlag函数的参数中没有PWR_FLAG_PVDO。
        ```
        ```
    }
}

正确的使用方法是:
void PVD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6); //必须在if外面。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PVDO)== SET) {
        ...
    }
    else {
        ...
    }
}

网友:
回10楼的哥哥

先谢谢您的帮助,
PWR_FLAG_PVDO。确实不能操作,是只读的,谢谢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6);”
这个应该放哪都一样,只要在中断里给清了,因为中断不会抢占同一中断,不知道我理解是否错误。
老进中断通过重启电脑解决了,晕,可是好像断电时也不进中断了,因为断电不好调试,不知道各位大哥有什么好的方法没??用过PVD的大哥,发个例子给看下谢谢

网友:
找一个直流变压电源,

能够提供0~3.6V可调的直流电源,将电压缓慢下调即可。

(你那个例程,有不能将中断标志清掉的可能性。)

网友:
先谢谢您的帮助

                                 可是下载线上有电源调没用吧,如果调下载线上的电源,应该也会不能用IAR调试了

网友:
请单独给目标芯片供电

网友:
void ExterLineInterrup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DeInit();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把外部中断触发方式改下,改成上升触发,这个有点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