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电池保护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
经过实验确证:在电池肯定存在并且绝对接触良好的条件下(电池离芯片很近,印制板连线也不太可能受影响),随着外接电源数字电源(3.3V)、模拟电源(3.3V)这两个电源的质量、上电掉电顺序、电压高低。。。等条件,存在BKP数据及RTC数据丢失的现象。

我知道文档中要求数字电源、模拟电源要接到一起,也知道电源质量应该好(纹波小、尖冲少)。

我想请教版主:
1.文档中要求数字/模拟电源接在一起是出于什么考虑?是着眼于电平一样,还是着眼于上电掉电顺序一样?(我觉得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想单独给模拟电源供电的)。

2.就芯片的制造商支持而言,在确保电池存在的前提下,什么情况会导致数据丢失?(肯定没启动入侵检测)。

谢谢!

网友:
程序跑乱时会丢失数据

                                 我们见过有的客户会在掉电时保存数据,但这个时候电压掉得已经低于正常工作电压,结果新数据没有写进去,旧数据也被破坏了。

网友:
版主似乎认定受电池保护的数据丢失跟vcc,vaa无关?

因为版主是st的技术支持,我的意思是想问一下程序不乱跑的时候,什么情况下数据会丢失。

我确定数据丢失跟vdd,vaa高低、上掉电顺序有关,版主是否知道内部的电源切换、判断逻辑是什么样的?

还有要求VDD和VAA必须接到一起的原因是什么?之所以这样问,因为这样的要求很少见到。(如上面所问的:接到一起的概念是什么,内部靠什么逻辑知道是否接到了一起?是电平一样还是顺序相同?如果不接到一起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LZ的表达能力有不妥。呵呵

看你写的文字啊!不清不楚的。

~!~!
失望了,还以为STM32有虫可捉了!

网友:
呵呵,楼上言重了,只是认真请教

文字表达能力不好也没办法啊,现在也不太合适再去学语文呢。

俺对stm32是不是有虫没兴趣,只是就不明白处认真请教。

也是觉得版主是st的人才会这么盯住了问的。

目的呢,就是想弄明白点事情,涨点见识,能尽量把活干好一点。

网友:
对不起,我无法回答楼主的2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