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五

楼主(2009-02-19):
五五五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什么芯片?
你要的这个串口复位函数执行什么功能?

网友B:
STM32F03
芯片型号是STM32F03,我想在程序执行之前把所有串口复位一下,香主顺便问一下ST的中断函数可以嵌套使用吗?

网友C:
请看STM32固件库手册的第20章
串口复位:USART_DeInit
你需要知道哪个中断函数是否可以嵌套?原理上讲Cortex-M3支持中断函数嵌套,说到具体的中断函数,要看到才知道。

网友:
五五
问题已解决

网友D:
这不是中断嵌套,这只是普通的函数嵌套
只需要保证足够的堆栈空间和全局变量不冲突这2个条件。
你这种结构就是通常说的递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