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_LIB2库使用后,s19文件变的很大,有没有办法减小?

楼主:
                                 我现在使用ST72324,之前没有用库的时候编译完毕s19文件也就8k,现在采用ST7_LIB2进行比较好的模块化后,如今程序还没有编写完,s19文件就已经到了27k了,而我用的324只有16k的flash,是不是在采用库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去减小s19文件大小?

网友:
s19文件不是按字节写进Flash

s19文件的大小大概是最终写入Flash内容大小的3~4倍。

请不要用s19文件的大小评估最终写入Flash内容大小。

网友:
to 香水城

                                 谢谢你的回复,就算是不是最后写入的大小,跟原来的比也大了3倍多,不使用库是不是更小,更好?ST推出这个库到底有什么用?

网友:
推出这个库的目的是帮助你快速地掌握和使用这个产品

函数库掩盖了很多硬件的细节,但提供方便的同时肯定会使代码长度增加。

如果代码长度对你非常重要,你需要在功能设计完成后,尝试摆脱库函数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

网友:
另外,你需要看看链接选项

                                 请选择不链接未调用的函数。

网友:
不链接未调用的函数?

                                 不链接未调用的函数这个选项在哪个地方选择?Link和Pre-Link里面没看到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STVD4.0

                                 STVD4.0

网友:
咨询

                                 关于您说的“s19文件的大小大概是最终写入Flash内容大小的3~4倍”,在哪儿能找到资料?我看manual里面好像没有说。

网友:
s19文件与通常说的Hex文件具有同等功能

它的格式基本与Hex文件相似。

s19是Motorola定义的,Hex是Intel定义的。

这是一个准工业标准,ST的手册里没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