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一下,需要电机控制板的是低压的多还是高压的多

楼主(2009-02-23):
统计一下,需要电机控制板的是低压的多还是高压的多
需要的人,或者准备应用的的人,给参谋一下,我正在测试,因为MOS管,我正在确认用模块(高压的一般都有低电压保护功能)还是单独的MOS管。望大家给留一下言
高压

网友A:
基于什么mcu
你这个设计基于什么mcu?
功率板,最好用IPM模块,这样不容易烧管子。

网友B:
STM32
STM32

网友C:
是用IPM模块,可是36/24V的低压电机处理难啊
是用IPM模块,可是36/24V的低压电机,IPM他们有低压保护的,不知到有什么好的方案,这样高低都兼容。

网友D:
高压低压的俺都有!

网友E:
和STM32有啥关系?
lianshumou ,我说1块兼容2个功能,有的话,能否发给我抄一下

网友F:
不可能的啊IPM驱动芯片就不同的
不可能的啊IPM驱动芯片就不同的,那有可能兼容两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