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很理解ad的校准,什么时候需要用?

楼主:
                                 要经常用吗?长时间不校准有问题吗?

网友:
关于ADC的校准问题,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有明确的说明

10.4 Calibration
The ADC has an built-in self calibration mode. Calibr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accuracy errors due to internal capacitor bank variations. During calibration, an error-correction code (digital word) is calculated for each capacitor, and during all subsequent conversions, the error contribution of each capacitor is removed using this code.

Calibration is started by setting the CAL bit in the ADC_CR2 register. Once calibration is over, the CAL bit is reset by hardware and normal conversion can be performed. It is recommended to calibrate the ADC once at power-on. The calibration codes are stored in the ADC_DR as soon as the calibration phase ends.

Note:
1 It is recommended to perform a calibration after each power-up.

2 Before starting a calibration the ADC must have been in power-off state (ADON bit = ‘0’) for at least two ADC clock cycles.

网友:
是不是说只要校一次?以后连续运行几年的话也不用校?

                                 我感觉每次校了后结果都有点差别:(

网友:
校准的目的是为了对内部电容的误差进行补偿

补偿肯定是参考了各种环境参数计算得到,所以每次校准之后结果有点差别并不奇怪,只要转换结果不超出手册中给出的误差范围就是正常的。

校准是对内部电容的误差进行补偿,连续运行几年后,因为环境温度的变化或老化因素,我不敢保证内部电容的参数不发生变化,任何器件都是这样。因此对于要求精确度较高的仪器设备都需要定期进行校准。

网友:
可能AD要特殊的半导体工艺。

如果 与CPU CORE一起,使用同样工艺的同一硅片上集成,成本就可以很低。
但如果是不同硅片的多功能集成电路,成本又好高。

难怪高性能ADC、DAC这么贵!

但是 既然 ADC与DAC是逆反过程。显卡上300MHZ的 RAM DAC都可以集成到单一的显卡芯片上,照理,ADC也可以集成到单一的CPU芯片上.

不过显卡芯片确实不便宜,而且是混合芯片。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

网友:
片上AD凑合着用吧

                                 除非是ADI的还可以期待1下

网友:
ADC本身也需要单独校准?第一次听说!

一般说来,校准是校准硬件电路的所有误差。
比如,在没有MCU的电路,需要用好几个电位器分别校准零点、满度和线性。
在有MCU的电路,信号放大处理电路没有电位器等微调电路,
一般通过软件校准的办法。
先输入零点信号,保存ADC值,再输入满度信号,保存ADC值。
这样做的优点是减少电路的复杂性,电路更可靠稳定。
毕竟电位器是一个昂贵而不可靠的器件。

网友:
感觉stm32的AD如果不自校准测量结果误差很大

还是自校准吧。

网友:
ST有一个应用笔记,里面有一个段专门讲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