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PKAVR32,哪个强?

楼主:
这两个MCU 俺打算选用其中一种,不过从指令系统上看,好象AVR32 强!ST32 数据手册好象不附指令的执行时间?不附指令执行时间,是心虚吗?

网友:
STM32的内核使用的是ARM公司的Cortex-M3

                                 有关指令的执行时间,请参考ARM公司的资料。

网友:
当然是AVR32 强,但AVR32 可不便宜哦

                                 最主要的是外围器件多

网友:
不是一个系列的,没法比

ST的,模拟部分还可以;

AVR数字牛很多。

根据你的具体需要吧。

网友:
将有很多家公司提供以Cortex-M3为核心的MCU

                                 因为运用面广,在以Cortex-M3为基础的MCU上实现的软件和应用案例将非常丰富。

网友:
STM32 & AVR32

                                   STM32 & AVR32,大家说得有点含糊。AVR32 的AP系列有点类似于ARM926,跟STM32不是同一档次的,不构成竞争关系。AVR32 的另一个系列,跟CortexM3(STM32)类似,值得比较一下。

网友:
AVR32也有高, 低档分野

AVR32 AP7 跟 ARM9/11核比
AVR32 UC3 跟 Cortex-M3核比

总体来说, AVR32的效能比Cortex-M3强大, 有较高的DMIPS/MHz.
另外, AVR32的DSP指令, Cortex-M3是完全没法比的!

网友:
俺觉得都没什么PK地~~~自己实用最合理即可~~~

网友:
AVR32都还没在大陆上市吧!

开发板呢? 多贵啊! 仿真器呢?更贵吧!

下面我就来对比 AVR32-UC3 与 CORTEX-M3 两个【核】(不谈外设)

  UC3的芯片面积(AVR32竟然还带有MPU
)比CM3的面积大,价格当然就贵,功耗就高。

1)UC3是纯32代码,功耗自然就高,
2)UC3中断响应比CM3慢很多。中断嵌套更是麻烦!
3)UC3是要32位数据对齐,多痛苦的事情啊!
4)UC3的处理能力是1.3Dhrystone MIPS/MHz 不过UC3是66MHZ的.
明显比STM32的慢。

【关于DPS扩展:】
1. 大家都有单周期MMAC,  这个持平。
2. UC3没 硬件除法! 这个逊色。
3. 还有其他DSP指令,没看到UC3的其他DSP指令。

【关于SIMD】
 CM3没有,  UC3也没有。

AVR32-AP7     才有DSP and SIMD instruction set
不过CORTEX-A8 也有NEON  的SIMD !

而且这些东西是针对算法,靠编译器代码优化实现并行运算,不太好掌控,
利用率到5%已经很牛逼了。

网友:
cortex-m3有资格成为32位的51

网友:
AVR32 AP7与CORTEX-A8

AVR32 AP7根本就与CORTEX-A8差了一代技术。

AP7连FPU都没有!他的DSP and SIMD instruction set
也不支持浮点!

功耗就更不用说了。

CORTEX-A8可以上到1GHZ ,而AVR32 AP7才 150MHZ!  啥玩意?

CORTEX-A8有NEON多媒体指令单元,AVR32 AP7根本就没有!
CORTEX-A8的运算能力远远比TI 的DSP TMS320C55X系列高,比C64+逊色一个级别。

这个我的DSP板《DSP性价比太差》有说明。而ALEX74的<<CORTEX-A8对DSP冲击>>
也说的很好。

相信AVR32 AP7不会比 200MHZ 的C55X DSP牛逼吧!
这个AP7还有什么好与CORTEX-A8 PK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netjob :“UC3没 硬件除法! 这个逊色。”

做过FFT转换的都知道这条除法指令的重要,(用C语言不好控制!呵呵!“A ”人除外!)

网友:
呵呵,我真发觉 宇宙飞船大虾 很幽默!

请教如何的不好控制?

“做过FFT转换的都知道这条除法指令的重要,(用C语言不好控制!呵呵!“A ”人除外!)

FFT主要是用复数的乘法,加法,减法,没什么除法,用到除法的是IFFT!
FFT简单的 2除法,可以用这个【>>】!

网友:
俺在AVR32-UC3的官方文档中看到了以下两条强大的指令

BREV – Bit Reverse     //这是AVR32 UC3 中的指令。
DIVS – Signed divide  //这是AVR32 UC3 中的除法指令。
//--------------------
to: Netjob
你胆子还真不小,胆敢“班门弄技”,晕呀,你的FFT道行还没够,好好闭关修练!

网友:
14楼 Netjob 说得的对

                                 14楼 Netjob 说得的对,DFT本质就是乘加,FFT是DFT的优化算法,本质还是乘加

网友:
对fft影响最大的指令是

对fft影响最大的指令是:

乘加指令和位反序指令,这二者CM3都有

网友:
但是CM3的乘加指令是双周期指令

但是CM3的乘加指令是双指令周期指令.

2812和dspic乘加都是单指令周期指令.

网友:
俺发贴子原本是想有经验的大虾们讨论一下这两种

                                 MCU 之间的差别,性价比,没想到差点被一面倒的 Netjob 误导了!这小子给俺的感觉是略懂得一点皮毛的东东,可能是一个用开了ST32系列的工程人员,又可能是一个不懂英语的国语爱国者!再有一个可能就是AVR32的死对头!晕呵!

网友:
飞船总不喜欢接受别人意见,哈哈

有飞船在,就有PK战,

看飞船能那出什么有力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