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09-02-26):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我在万利开发板上改的JOYSTICK DEMO运行正常,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USB连不上,
芯片用的是STM32F103T8U6,观察D+ D-Pin可看到约1ms间隔的数据脉冲,互为反
相,D+也通过1.5K电阻上拉到3.3V,但似乎未产生USB_INT中断,程序中有USART1
中断,在开发板上可以正常运行,是否VQFN36封装的IO配置需做特殊处理?CTS/RTS
是不使用的,自己的板子上USART1正常运行,只有USB的功能不正常。
在DEMO中也找不到对D+ D-Pin的配置语句。
设备
电阻
程序
开发

网友A:
昨天有一个朋友碰到同样的问题
解决办法非常简单,你猜猜或找找他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B:
我可猜不出来
香版主,是什么简单的办法?

网友C:
那个帖子里有答案
相关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1&t=3242480&tp=%u9999%u4E3B%2C%u6025%2CSTM32F103RBT6%u7684USB%u4E0EPC%u8FDE%u4E0D%u901A

网友D:
我的没有焊反哦
我检查过,USBDM -》D-,USBDP -》D+,没错!
把两根线掉个也不行。

网友E:
原因找到了
是资源冲突的问题,在开发板上PWM输出用的是TIM3,在
自己的板子上用的是TIM1的PWM2模式,USBDM与TIM1_CH4
是同一Pin,虽然并不输出CH4,但引起冲突,使用TIM1的PWM1
模式,USB功能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