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方提供的uCOS-II移植模板有很多问题)

楼主:
ZLG在BBS上将到官方移植的有问题,不知道是否属实,我刚从雅利小批量订啦些STM32F芯片用于产品,希望LZ能尽快答复.
   以下为ZLG愿话:官方提供的uCOS-II移植模板有很多问题,如中断优先级要全部设为最低,否则多产生几次中断就死机;选择优化代码后(不管是KEIL还是IAR),调度任务时有可能死机。还有其他很多BUG,就不一一列出来了。
    我们不建意使用uCOS-II的官方移植,此问题我们已告知了Luminary和Micrum。我们建议使用我们的模板,我们的模板已经在直流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交流电机、信号处理等苛刻应用,以及以太网TCPIP/UDP/PPP/HTTP、CAN、MiniGUI等多媒体应用中得到认可。
   希望ST能出来uCOS-II的移植模板,将FLASH和RAM最小化设计给我们参考下.
   加急.

网友:
楼上的是Hxx?

北航的那本书我是买过,也看过,只是没动手真的去移值过什么核。

uCOS-II偶不熟悉。我看见在ZLG的网站上有个文档,叫“基于群星Cortex-M3的μCOS-II移植模板的使用”不知到有没有参考价值,既然说官方的有问题,大家的说的核又都是一样的,可以下下来与UcOS官方Luminary的移值模版对照一下,看看是否有什么差异?    真如所说,有Luminary的对照,相信不难移值STM32的。

网友:
关于UCOS

    现在是出小批量样品给客户实验,有问题就麻烦,而且客户也不愿意等的太久...
    这两天在实验下,如果有问题就惨啦.LM的寄存器配置和ST的不同,改动后还要实验很久,俺想UCOS官方移植的应没问题,就直接使用啦,哎..

网友:
让人费解!

如果真是如此,ucosII就不用混了!但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这也不可能!
所以期待行家来解惑!呵呵

网友:
也许是人家故意弄得BUG

 如果你向Micrum申请版权, 也许就有没BUG的。我也是猜的

最明显的BUG是 IAR PORT os_cpu_a.asm中
OSCtxSw
        LDR     R4,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5, =NVIC_PENDSVSET
        STR     R5, [R4]
        BX      LR
用R4 R5会破坏数据, 我相信Micrum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
官方移植确实有问题!!!

3月初买了个EK-STM32板,去Micrium下载了STM3210B-EVAL
的port,使用iar4.42A编译器,修改部分硬件映射,去掉LCD显示,编译通过正常运行!
问题:
1:将编译器优化设置为无(最佳调试),运行死机!必须至少为中等才正常!
2:增加EK-STM32的LCD驱动,使用TIM3中断进行驱动(参照万利DEMO程序按UCOS中断标准移植),显示正常但是运行一段时间死机(固定时间),目前仍在研究实际原因)
3:将定时驱动修改到OS的TICK服务中,程序即可正常运行!

网友:
uCOS-II移植

  我自己参考ZLG的搞啦个移植,正在测试中,欢迎大家一起测试.
上传文件..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83/200831614152375.rar

网友:
链接都下载不了

为什么 坛子里 的下载文件都下载不了,
香水城 版主 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下载文件下载不了,这个事情要问二姨

                                 去年服务器挂了之后,好像丢了不少东西。

网友:
目前在做 STM32 的UCOS 看坛子里大家的发言,但代码都下不来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