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关于USART读取中断标志位

楼主:
香主,想请问一下,当我发送完一组数据后,我要查询中断标志位并且清零,调用哪个函数?
USART_ClearITPendingBit()?

我是初始化的时候使能了接收中断,其他都没有使能,我的目的是发送数据完后不要进入中断(因为牵涉到1-wire的操作,所以我的rx,tx是连在一起的,走485通道的)

另外,如果不调用函数,我是这么做的:
intStatus = USART2->SR;
if(intStatus != 0)
{
  USART2->DR = 0;
  USART2->SR = 0;
}
但是TXE始终无法清零,导致SR寄存器即使做了清零工作,还是为0x0080,导致我发送完数据,使能了usart2中断后,会进入中断。

请教香主如何才能彻底的清掉中断标志位,好让数据发送完后不进入中断,只有上位机主动向uart发送数据的时候,uart才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
TXE=发送数据寄存器空,对USART_DR的写操作,将该位清零

                                 请看STM32参考手册:

网友:
香主---〉

对阿,所以我加了USART2->DR = 0; 但是这句执行后,TXE还是没有清零。这是为啥?
况且我之前发送一串数据的时候,本身就是对USART2->DR 进行了写操作,然后等待发送完之后才去进行中断标志位清零的,因此这里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
你是如何判断标志没有被清除?

网友:
当我---

当我下面三句执行完后,
intStatus = USART2->SR;
if(intStatus != 0)
{
  USART2->DR = 0;
  USART2->SR = 0;
}
查看SR寄存器,发现还是为0x0080,也就是TXE仍然为1,然后我还会进入一次中断,但是这次中断里面我读不到任何东西,也就是说TXE,RXNE都没有pending

网友:
你是如何判断标志没有被清除?

                                 程序里判断,还是使用调试窗口?如果是后者,表示数据已经又发送出去了。

网友:
你的方法是错误的

对阿,所以我加了USART2->DR = 0; 但是这句执行后,TXE还是没有清零。这是为啥?

你这么写是错误的,因为你这么一写,又发了一个0,所以标志位又被置起来了。

正确的做法是在数据发送完毕之后即TX位被置起之后,不做任何处理。

因为你下次要发送数据时,必然会写DR,此时TX位会被自然清除。

所以你看,这些标志位的清除过程都是有逻辑可循的。
发送位的标志在下一次数据写入时清除,而接收位的标志在读数据时清除。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清除操作。

网友:
USART有发送和接收两个不同的中断允许位

                                 如果你只要一个中断源,可以只开一个中断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