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水版主:

楼主:
                                 stm32103的100脚封装的芯片,只有一根NE1/NCE2外部存储器片选型号,而我的方案中需要连接NAND FLASH 和DM9000A网络接口芯片,请问片选应该如何连接呢?这两个芯片好像不能共享一根片选吧?

网友:
当然不能共享

                                 用4052之类的模拟开关切换一下

网友:
再请教一下:

                                 在FSMC接口中,工作于非复用模式时的FSMC_CLK、FSMC_NADV、FSMC_NBL0、FSMC_NBL1等这些信号没有用到,这些相应管脚是否可以用作GPIO?不知道是否会受影响?

网友:
Ls

                                 会的,会受影响的

网友:
那么能否用做GPIO?

                                 由于手上没有现成的板子,有现成板子的朋友能否测试一下?

网友:
可以

                                 FSMC_CLK、FSMC_NADV、FSMC_NBL0、FSMC_NBL1引脚用于同步Nor Flash和PSRAM,而你使用的是Nand和DM9000(类似普通的Nor Flash/RAM),故内部模块不会使用这些引脚,你可以在应用中用作普通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