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ucLinux环境中,能流畅驱动600*480彩屏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能流畅驱动是什么意思?

                                 虽然ARM7也可以运行uCLinux,而且STM32比ARM7快很多,但仍不建议在STM32中使用uCLinux。

网友:
片内FLASH,能达到10fps ?

                                 我也没用过uclinux,只想知道它的可行性,谢谢

网友:
大体可以,但CPU做不了太多其它事情了

网友:
要学会计算! 内存带宽占用

按照你的数据,600 x 480 x (15fps) x (2byte)= 8640000, 8Mbyte/s min.

如果利用了DMA之类,对系统的资源占用还是很小的!

(当然是没有压缩,直接把存储器的数据送到屏)。显示几幅或几秒还是没问题的。

有任何程序控制传送,例如窗口等,都将大幅降低系统可用带宽。

网友:
不流畅的。

彩屏的18BIT的。 也可以接为16bit的。 一点就是R:G:B ,用一个16BIT保存。

一秒25帧,

600*480*25=7,200,000 字/秒   总线选16位宽,就算是用DMA,
这个操作是多少个脉冲吧?

就算是 S3C2410(200MHZ)也做不到流畅,不过它的SDRAM是133MHZ的。

何况是72 MHZ的STM32。

网友: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看你的流畅

是怎么定义的。
2410驱动640*480当然没问题,还可以运行linux/wince.
stm32运行uclinux没什么问题,但是再驱动大屏就很吃力了。如果你用外部LCD控制器,STM32只有少数的几个界面需要显示,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320*240以上的屏好像还没有带控制器的,STM32驱动不了吧

                                 320*240以上的屏好像还没有带控制器的,STM32驱动不了吧

网友:
片内FLASH,能达到10fps?勉强可以

  片内FLASH,能达到10fps?勉强可以
可以参考STM32的一篇AN - AN2790。
AN2790中,Internal Flash 150 Kbytes 320 × 240 16 bits,使用DMA达到62fps,所以对应于640 × 480 16 bits最大能到15fps,除掉其它开销,勉强可以达到10fps。但片内FLASH,存不了几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