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跑ucosii浮点异常

楼主(2009-03-03):
str912跑ucosii浮点异常
定义一个浮点数,有时候输出居然是0.000000
大家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居然

网友A:
浮点运算的问题与编译器有关

网友B:
我的版本Realview MDK 3.20
有时候只是多定义了一个变量,他的浮点就挂掉了,输出全是0.00000

网友C:
程序有bug

网友D:
程序bug,会影响到浮点变量的输出吗
程序bug,会影响到浮点变量的输出吗?
能不能举例说明?

网友E:
用C一不小心是很常见的,例如
void output_float(float f)
{
uchar buff[6];
float f_temp=f;
……
for(i=0;i<10;i++)
{
buff
=0;
}
……
}

网友F:
跟任务堆栈对齐有关
这个问题,我07年用LPC2000跑uc/OS-II也碰见过,用MDK浮点数通过sprintf转换输出就会成为0.000,但是跟踪到库里面的汇编代码,实在无能为力查到哪里的问题。后来,把任务堆栈8对齐就正常了。任务堆栈创建时*stk--,那几句如果不是减了偶数次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对比过。你可以查一下。我怀疑跟库代码使用8对齐的堆栈有关,具体原因讲不清楚。

网友G:
现在还是总碰到这个问题
知道原因的继续讨论

网友H:
你把你任务堆栈创建的代码贴出来
把stackTop减去1试试,估计就好了